变频器烧电机的原因

楼主(2006-01-06):
我有一工程,使用的是SIEMENS MM430变频器,带的负载是一18.5KW的罗茨风机,在使用不到一个月后电机烧坏,更换电机后又被烧坏,到目前为至已烧坏3个电机。查电路,电压、接地没问题,且运行时电流都比电机的额定电流小很多。
  电机是由于绕组匝间短路,且三相全是匝间短路导致电机损坏,折开烧坏的电机检查,发现电机的线圈绕组没有明显的过载发黑现象。
损坏的三台电机故障情况全都一样。
  请各位高手、前辈帮忙分析故障原因。急!!!
谢谢!

网友A:
电机低速运行,散热不够好?

楼主:
可变频器一直运行在40-50HZ,转速应该不低。

网友B:
估计是电机本身的毛病,国外品牌的变频器在要求比较严的场合均要求使用自己生产的电机即强化绝缘的电机。

网友A:
只是用了这一台电机吗?别的场合有没有用这种电机?比如用别的变频器驱动或直接用工频电网驱动的?这些电机有没有损坏的情况呢?

网友C:
首先检查电机质量,另外您可以降低载波频率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D:
电机极数设置对否,调整载波频率.

楼主:
烧的三台电机中,有两台是国产电机,广州电机厂的,一台为进口ABB电机,其中ABB电机已在工频状态运行好几年了,在这次变频改造中被烧坏了。
另电机的极数全都是按电机铭牌设定为4极。
一般运行一到两个月后就被烧坏。

网友E:
检查变频器额定电流与功率设定和相关设定,如没问题估计是电机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F:
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远吗?变频器带电机时有没有抖动?看看载波频率是不是高啊?

楼主:
载波频率我是按变频器的默认值设的。没有改变过。
我查过一些资料,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不知是不是由于谐波引起的。
 激情如火所说的降低载波频率可能有些作用,我去试试看。

楼主:
变频器到电机电缆长度大概十几米,变频器带电机时没有抖动现象。

网友G:
是不是负载变动太过于频繁了。用作风机的话散热应该还可以的。是不是启动的时候烧的,还是在运行过程中烧的呢。也有可能是启动电流过大?

楼主:
负载没有过大的变动,一天运行3次,每次运行4小时左右,启动和运行电流都比较小。是在运行过程中烧的。

网友H:
我分析这是变频内部设计问题,您不妨可以用示波器查看变频器输出波形,注意观察杂波,谐波分量,尖峰电压等。

网友I:
罗茨风机的V/F特性是恒转矩特性,与一般风机的V/F特性不一样.

网友J:
检查变频器输出额定电压是否太高

网友I:
检查V/F特性曲线是否正确?罗茨风机是恒转矩负载,而不是平方转矩负载,因此其V/F曲线应选择直线.

网友K:
怪!
载波频率降到最低,起动变频器稳压功能。
变频器的波形可能有问题!
问一个低级问题:电机接线有问提吗?

网友L:
是不是额定电流没设定好,还有一般普通电机散热性能没有专用变频电机好,可能是发热烧坏的

网友M(2009-01-14):
罗茨风机应选MM440变频器带

网友N:
有可能载波频率降到最低,起动变频器稳压功能.建议试试

网友O:
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遇到过用变频器时烧坏电机的?我也遇到过,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P:
同意18,22楼的意见,变频器和风机的选择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Q:
你们用的是不是变频电机。

网友R:
4个小时,负载不大运行,线圈无烧黑迹象,相间击穿.

在烧毁时变频器所记录的参数掉出来看看

再者让变频器厂家来支持一下

网友S:
是不是绕组靠近接线段子的几匝击穿?如果是的话可能要在变频器输出加电感

网友T:
这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一般都有电流保护功能啊,用上没有 啊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查过一些资料,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不知是不是由于谐波引起的。……

1、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

2、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使电机温升增加,额定功率下降。

网友V:
更换440的变频器,功率要放大一个档

网友W:
引用 网友H:
我分析这是变频内部设计问题,您不妨可以用示波器查看变频器输出波形,注意观察杂波,谐波分量,尖峰电压等。

我不认同,请大家搞清楚一个概念,只有电机引起烧变频器,不会变频器引起烧电机.从电机找原因.

网友X:
谐波导致

网友Y:
可能是电机和变频器同风机不匹配,不知道电流是否过大,我用日立电机时出现过这样情况

网友Z:
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AA:
匝间短路应该是电机的绝缘下降。。。。感觉跟谐波有关。。。

很早的帖子了。。。不知后来的情况。。。请楼主说明!!

网友AB:
电机运行时会不会堵转,导致电机过热。运行使观查一下。

网友AC(2009-02-17):
这个问题要在电机及变频器运行时,监测一下电机的电流和变频器的实际工作状态才能判断出来,不然靠想象,很难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AD:
引用 网友U:

1、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

2、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使电机温升增加,额定功率下降。

学习了!

网友AE:
建议换一个变频器试一试,MM440的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我查过一些资料,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不知是不是由于谐波引起的。……



1、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

2、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使电机温升增加,额定功率下降

网友AG:
这种问题好像不好解释,不过某些同行的解释好像不太符合常理吧?如接线错误?(难道接错或一根接地电机还能转?变频还不报警?)变频器还能升压?高次谐波会影响电缆的绝缘,但是也会影响电机绝缘?V/F曲线会引起电机匝间短路?电机温升,还会影响变频器或者电机额定功率下降?费解。还望各位专家解答。

网友AH:
变频烧电机原因有几个。①电机质量有题。②变频不配套。③输出电压超过400V。④电机轴承缺润滑油,造成温度高。⑤变频使用时间过长内部电气性能变差。

网友AG:
回44楼:2项,变频不配套应该是烧变频吧?比如小马拉大车,那是烧变频;大马拉小车,那会烧电机吗?好像不会吧。3项,变频器不能升压,这是常识!5项。变频器电气性能差只会烧变频器本体,而和电机没有关系。个人愚见,欢迎探讨

网友AI:
我认为,大马拉小车会烧电机,因为没有了热保护

网友AJ:
用的是不是变频电机,好象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AK:
换个变频器或切换到工频试试电机

网友AL:
按电机额定电流设定了变频器的限流值否;载频是否过低;注意观察是否在某一频率处发生了共振,造成电机频繁产生短时过载;配线是否较长,驻波使电机绝缘损坏,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解决。

网友AM:
是否是变频器的转矩补偿设置过高

网友AN:
大家好我 有一台是广州日立电梯的变频电机在烧坏重修后10个月又烧坏了觉得十分郁闷想请高手门指导指导。

烧坏现象是一只线圈的几根线短路而且两次都是这样请个位高手指点

网友AO:
短路???意思是不是几根线击穿啊 ???

网友AP:
查一下驱动部分,看一下上下臂的电压,很大可能是变频器假接通

网友AO:
何为假接通?????、

网友AO:
楼上说的假接通不 太赞同因为电机不是上 去就烧而是过了10个月才烧的呀

网友AO:
我想是 要检查一下电流是不是平衡

网友AQ:
可能是电机问题,国产电机是没法和进口比的

网友AR(2009-10-23):
加一大容量的输出电抗器

网友AS:
你的变频和电机中间有其他元件吗,比如接触器?接触器吸合不良就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AT:
dv/dt坏了,在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把电缆加长或减短5米。可以试试。

一、dv/dt滤波器的产生背景

PWM逆变器直接驱动电机时会产生较高dv/dt的共模电压,并由此产生轴承电流和共模漏电流以及严重的电磁干扰(EMI).特别是当逆变器通过长线电缆与电机连接时,由于电缆中分布参数的影响,会在电机端产生电压反射现象,从而在电机端会产生2倍以上的过电压,导致线圈绝缘失败.
dV/dT滤波器是设计用于保护电机的滤波器,由于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运行电缆过长会引起对电机 产生毁灭性影响峰值电压。电缆的长度取决于用在变频器中的电力半导体的开关次数和电机的大小,如果电缆短到2.5米则会导致电机承受的峰值电压超过电机绝 缘系统的额定值。然而,如果电缆太长则问题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dV/dT滤波器来保护电机不受峰值电压的毁灭性影响。

二、dv/dt滤波器的优点

dV/dT滤波器在远离电机300米处仍然能保证满足电机的最大峰值电压规格(母线电压的150%)。它的额定值为最大达每毫秒200V的dV/dT 值。但在一些特别的应用中,电缆长度达到900米时,这种滤波器仍能提供卓越的性能。这种dV/dT滤波器具有3%的接入阻抗,这个接入阻抗是肯定不会因 为滤波器出来的额外压降影响到电机扭矩的。MTE的dV/dT滤波器是一个无源的四序装置,它可以通过减弱电压升高率和使得出现在电机终端上的峰值电压最小化来降低电机电缆传输线路的影响。dV/dT滤波器是设计用在有变频器工作且开关频率在900Hz和8KHz之间的电机保护上的。

网友AU:
问题解决了没有,期待大案中!!!

网友AV:
曾经遇到过,后来不了了之,期待答案!!!!

网友AW:
个人以为是变频器的问题,换一个测试一下。一般情况下,电机存在问题的话变频器会保护封锁,但是变频器有问题的话表现就不会明显啦

网友AX:
1,用专用的变频电缆,2电机用H级绝缘电机,3变频做好接地.

原因,携波干扰,波叠波,电压加倍,击穿绝缘,660V的电压从电机内部PT 100上测出来是1800v,

网友AX:
滤波啥呀都不管用,变频一头没杂波,电机内部线圈上还有了

网友AX:
我五年前做工程时就烧了几台160kw电机,血的教训,向我学吧

网友AY(2010-04-30):
我也碰到过,新电机安装使用不到20分钟就匝间短路,跟电机电缆的线径小,距离远有关,加了输出电抗器后就正常。

网友AZ:
我们这的罗茨风机用的是富士的变频,外加一个散热风扇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BA:
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不知是不是由于谐波引起的。
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不知是不是由于谐波引起的。
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不知是不是由于谐波引起的。
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不知是不是由于谐波引起的。
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不知是不是由于谐波引起的。
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不知是不是由于谐波引起的。
变频器所产生的谐波对电机的绝缘破坏很大,不知是不是由于谐波引起的。
是的~~~~被那高次谐波搞的电机烧了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