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光电隔离器

楼主(2006-01-06):
                                      IR-1201  http://www.lchawk.com/chanpin/LC-1201.htm
产品简介:
    IR-1201是一款无源RS-232串口三线(TXD、RXD、GND)光电隔离器,可将两个相互通讯的RS-232设备(DTE和DCE)在电气上完全隔离开来,从而有效的避免两个RS-232设备之间的互相干扰,防止两端RS-232设备因地电位差造成地环流而对设备造成的损害。本产品无须外部电源,直接从两端的RS-232串口取电。对于采用标准DB-9接头的RS-232设备来说,直接将其与接口连接即可使用,非常方便。
    ◆ 接口符合EIA RS-232和CCITT V.24异步协议
    ◆ RS-232为三线(TXD、RXD、GND)全双工通信
    ◆ 分为DTE端(接数据终端设备,如计算机)和DCE端(接数据通信设备,如Modem)
    ◆ 效率高达95%的串口窃电技术
    ◆ 可带电热插拔
    ◆ 透明传输,波特率自适应
性能指标:
    ◆ 电      源:串口取电,无须外部电源
    ◆ 取 电 针 脚:DTE端为TXD,DCE端为RXD(另外,DTE端的DTR、RTS以及DEC端的DSR、CTS参与辅助供电)
    ◆ 工 作 电 流:< 3mA
    ◆ 通信波特率:0~57.6Kbps自适应
    ◆ 隔离电压:2500V
◆ 工 作 温 度:-40℃~85℃
配置说明:
产品一个,6柱接线端子一个,说明书一份。
质保说明:
本公司所有产品,一年保换,三年免费维修。

联系电话:010-82894565/66 李军峰 13681569649

网友A:
83917292@163.com

网友B(2012-02-15):
BS232-9型 BS232-25型 BS232B-9型 BS232C-9型 BS232C-25型
波士RS-232光电隔离器
——速率更快、体积更小、外形更酷!
一、用途
波士电子的BS232系列RS-232光电隔离器用于实现RS-232串行口的光电隔离。BS232用于保护通信的RS-232串行口及机器,还可用于实现RS-232串行通信的机器之间的光电隔离。目前世界上只有波士电子能够在DB-9/DB-9转接盒大小内实现RS-232的三线以上的光电隔离,其中BS232C-9隔离了全部RS-232信号!
二、硬件安装
BS232系列RS-232光电隔离器有四种型号: BS232-9型的外形为DB-9(孔)/DB-9(针)转接盒大小、BS232-25型的外形为DB-25(针)/DB-25(孔)大小。
如果将BS232-9型RS-232光电隔离器的孔座一端直接插在PC机等数据终端设备(DTE)的RS-232插座(针座)上,则BS232-9型的另外一端(针座)相当于一个新的光电隔离的RS-232口。如果将BS232-9型RS-232光电隔离器的针座一端直接插在MODEM等数据通信设备(DCE)的RS-232插座(孔座)上,则BS232-9型的另外一端(孔座)相当于一个新的光电隔离的RS-232口。 注意:BS232-9、BS232-25型只隔离并且只传送RS-232的收、发、地。
BS232B-9型RS-232光电隔离器(DB-9针/DB-9孔转接盒大小)不仅隔离RS-232的收、发、地,而且还隔离RTS和CTS。如果要隔离DTR和DSR,或者其他信号可以特别声明。
BS232C-9型RS-232光电隔离器(DB-9针/DB-9孔转接盒大小)不仅隔离RS-232的收、发、地,而且还隔离RTS和CTS、DTR和DSR。将BS232C-9的DB-9孔座直接外插PC机的RS-232串行口(DB-9针座),则BS232C-9的另外一端(DB-9针座)为新的光电隔离后的RS-232串行口。BS232C-25型光电隔离器功能同BS232C-9,只是外形为DB-25针/DB-25孔转接盒大小。
附:PC机RS-232串行口的DB-25芯与DB-9芯连接器引脚分配如下:
DB-9 1 2 3 4 5 6 7 8 9
DB-25 8 3 2 20 7 6 4 5 22
定义 DCD RXD TXD DTR GND DSR RTS CTS RI
三、软件说明
本产品均无需任何初始化设置!只用到RXD(收)、TXD(发)、GND(地)信号即可,加上独有的内部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技术,确保适合所有软件! 购3只以上赠送WINDOWS下的RS-232/RS-485通信检测软件以及VB,C++,DELPHI的RS-232串行通信开发软件。

027-51518044   18971445129 孙汉华  http://www.bosik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