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电网经常瞬时停电,现在一般怎样解决?

楼主(2006-01-06):
现场电网经常瞬时停电(0.1秒),然而工作不能停下来,现在一般怎样解决?

网友A:
有变频器支持你说的这种电网瞬间跌落的工况的。

网友B:
加装电容

楼主:
现在用的是fuji的FRENIC 5000,在此基础上改造的方法?

楼主:
有变频器支持你说的这种电网瞬间跌落的工况的。
-请给一个型号,谢谢!

楼主:
加装电容确实是个办法,这样有没有安全问题?

网友A:
ABB的变频器就支持瞬间掉电功能,一般情况下支持0.5秒的掉电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混在工控: 能给一个具体型号吗?谢谢!

网友C:
将变频器的自动电压调整功能设为有效,如果瞬间停电时间较长将故障自动复位重启动、频率追踪功能设上就可以了。实在不行考虑变频器放大一档,或者选用配有日立电容的变频器。
据我所知日立和国产微能的变频器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实在不行就外挂UPS,只是要注意电压等级,和容量

网友A:
To 齐浩:ABB的ACS800系列的都可以,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场合,用多大功率的,所以也不好给具体的型号,你只要知道这个系列的就可以了。

楼主:
ABB的ACS800系列好像是dtc的吧?

网友E:
我也老是遇到变频器无故停机,没有记录,没有报警,从新开机又没问题,大家帮我想想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变频器瞬时断电重启动我也设定了,还是没有.

网友A:
ACS800系列是DTC控制,你要用矢量控制可以用ACS550

网友F(2007-05-29):
下面引用由阿发在 2006-1-7 9:27:00 发表的内容:
  我也老是遇到变频器无故停机,没有记录,没有报警,从新开机又没问题,大家帮我想想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变频…
--------------------------------------------------------------------------------------------
变频器故障停机原因有很多种,坛子里有个帖子专门写这个问题,你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的瞬时停电问题,可以咨询上海兰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有专门的解决方案可供您参考。

网友G:
TMT变频器在电机瞬间掉电以后,自动检测处于发电状态的电机转速和正反转状态,并将电机发电产生的电能储存在变频器电容,供给变频器用电,当电网供电正常时,变频器再跟踪启动,所以可以解决瞬间掉电的麻烦,并且可以选择DTC控制或者矢量控制.
WWW.tmt-electric.com.cn    01082895528    赵先生

网友H: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瞬时停电再启动功能,把这个功能开启就可以了。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代俊锋 13510865670 0755-26457341 QQ:124044904  www.szdsgk.com

网友I:
什么原因导致瞬时停电啊????从根处理啊

网友J:
还是处理好电源!

网友K:
电源是供电给的,谁有办法啊

网友L:
变频器调成掉电重起,频率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