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 22KW OH3 故障

楼主(2006-01-06):
谁见过 富士变频器 G9 22KW报警 OH3 是那儿坏了 一上电 就显示OH3,不能消除。2个风扇都运转。 有知道的,请指教 ,谢谢

楼主:
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A:
散热片温度不高则检查热敏电阻是否坏了(正常是几百K)。

网友B:
是驱动板的问题。
1,热敏电阻在整流模块内,报警为OH1,但几乎不坏。早期的CPCB报OH1,(内外部温度均显示75度以上)有可能损坏恢复不了
2,驱动板也有温度检测,报警OH3

楼主:
李老师 我刚 , 测量过 , 这个热敏电阻的阻值 ,大约有1K左右, 是不是坏了呢 , 我现在只有这一台富士的, 也不知道 这个电阻具体阻值是多少,有的朋友忙帮测量一下 ,谢谢

网友B:
对不起。以上是对G11S的详解

楼主:
没关系 谢谢解答 都是搞维修的 以后有问题 相互多交流

网友B:
应该为CPCB故障。查TH1周边电阻电容二极管

网友A:
1K左右不正常,拨掉CM3试。

网友A:
刚测过,是7.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