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前辈请指教

楼主(2006-01-06):
晚辈大四要毕业
老师出的课程设计.没思路,敬请各位前辈指教
管材生产线控制系统设计
三、工程项目的控制目的和要求
1、当工作正常后,喂料量与管材的生成的出口线速度成正比。喂料量
的多少能在触摸屏上自动显示,当无料时产生报警信号。
2、螺杆内冷却水温度一般控制在50℃左右,当水温上升时增加冷却水
的循环速度;当水温下降时降低冷却水的循环速度。当水温超过80℃时
在触摸屏上产生报警信号。
3、主电动机的转速由管材线速度控制电位器控制,起动与制动电流都
是额定电流的2倍;起动与制动时间越短越好并要求无超调。电动机的
额定转速为1000rpm;当电动机的转速为额定转速时螺杆旋转速度是50
rpm。当电网电压和负载发生变化时电动机的转速不能发生变化,当负
载变化超过±50%时在触摸屏上产生报警信号。
4、温度控制要求
如果有一个温度控制区没有达到设定温度,整条流水线不能运动。
5、管壁厚度与牵引速度控制
    当牵引速度高时管壁变薄;当牵引速度低时管壁变厚。牵引速度任意可调,可调范围是每分钟0~20cm,牵引电动机功率为1.5kW,额定转速为1500rpm。当局部管壁变厚时,通过扩张头自动减少该部位的内冷却水量和外冷却水量大小进行控制。
    当遇到各种干扰时管壁厚度保持基本不变,误差范围±0.1mm。
    管材直径的测量是在喷淋冷却器之后,牵引机之前的适当位置。
6控制系统能进行故障自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