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的Modbus通讯

楼主(2006-01-06):
有用过300Modbus通讯协议的高手谈谈需要注意哪些事项!程序down下去,CPU就报警

网友A:
你是怎么能的
把过程说出来
我给你分析分析
我作个类似的项目

网友B:
访问的模块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C:
我也准备用s7300作modbus通讯,可不会用,谁能告诉我吗?
youshanwang@126.com

网友D:
硬件配置先编译,没毛病再下。如还有是否有子站,子站没开?
看看CPU报警信息。

网友A:
你直接用把你要上传的东西通过PIB或者PIW映像到MODBUS的寄存器里面,自己定一个协议

网友E(2010-08-28):
路过,请问下怎么把PIW映像到MODBUS的寄存器里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