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

楼主(2006-01-06):
请教刘老师及各位朋友:
今有一织机设备,需要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来保证与前一工序的速度同步,应该怎样控制?我首次接触伺服驱动器,请详细说明控制方法,谢谢!

网友A:
保证同步?几个伺服要同步?如果用速度控制的话比较简单啊,你可以选择内部设定速度,或者是外部调节速度都可以.

楼主:
深圳华科星电气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一个伺服要和前面的同步!前面的速度数据是通过另一台PLC传过来的!选择内部设定速度,或者是外部调节速度什么意思?有人说,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都是用模拟量来控制的.位置控制是通过发脉冲来控制的.我的PLC 没有模拟量输出!可以用脉冲输出来控制电机的速度满足同步要求吗?

楼主:
刘老师及各位朋友你们好!你们忙吗?还是嫌问题太低级,不愿意回答呢!?我真心请教!谢谢你们!

楼主:
 刘老师及各位朋友,你们好!你们是嫌问的太低级还是忙?不愿意回答,我是真心的向各位请教的!谢谢了!

网友B:
除同步外,有没有其它要求?前面的速度是多少?同步精度要求是多少?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除同步外,没有其它要求,假设如果前面要求100HZ,伺服能达到100HZ就行!两级是通过通讯方式联系的,要求随时可变,及时与前面的速度保持同步!

网友C:
在前一工序的适当位置上,加一个旋转编码器用于检测速度,并将检测值送到PLC中,然后以同一速度驱动需要同步的伺服马达.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失步,PLC必须使用中断输入方式.

网友D:
要改变伺服电机的速度只要改变脉冲的频率就行了

网友B:
有必要用PLC吗?在前面随便什么位置上装个编码器,信号接到伺服的脉冲输入上,用电子齿轮比设置同步比。如果没有很高的精度要求,用的又是伺服电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1,由于条件所限,在前面位置上装个编码器,是不现实的。
2,前面的速度数据是通过另一台PLC传过来的,还有近40个开关量需要处理,所以选择PLC!我也考虑过用单片机!

网友E:
伺服电机不是有脉冲输出吗?直接用前面的伺服电机的输出脉冲作为后面伺服电机的脉冲输入,通过电子齿轮使它们同步,也不需要去管PLC控制的什么开关量了;如果一定要使用PLC的速度数据,可以用通讯的方式,也可以用前一台的PLC的脉冲输出来控制。

网友C:
总的来说,就是将前一台PLC送来的速度数据,在目前的PLC中转换成相应的频率脉冲,再输出到伺服马达驱动器即可.但是如果两台PLC不是通过中断机制来传送速度数据的话,并且系统同步的要求较高,有可能靠PLC做不到同步.解决方法有二:

一.本地PLC采用中断输入输出方式处理速度数据;
二.用单片机做一个最小系统,专门响应上级速度数据,处理马达同步,开关量仍然由PLC处理,如果相互间需要通讯,可以通过I/O点完成.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答疑解惑你好!
再请教几个问题:1,(总的来说,就是将前一台PLC送来的速度数据,在目前的PLC中转换成相应的频率脉冲,再输出到伺服马达驱动器即可),在PLC中需要PID运算吗?
2,(本地PLC采用中断输入输出方式处理速度数据),可以详细说明吗?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请你先告诉我:
1.你的同步要求高吗?即同步延迟时间和同步速度差异能够忍受在什么范围内?
2.速度数据是通过什么接口及什么方式传送到本地PLC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1,要求高,是在特种造纸机上用的,具体的同步延迟时间和同步速度差异,还没有数!可能是多少毫秒吧!?
2,通过CAN 2。0   通讯!,与上位机距离50米!

网友C:
1.直接将与速度值对应的频率脉冲发给伺服系统即可,伺服系统内部闭环回路会自动完成相关的PID调整.
2.如果使用了CAN2.0,那么应该是采用了中断输入方式,所以关键是在本地PLC中要使用高速中断输出指令,将速度脉冲及时发送给伺服驱动器.

楼主:
 我谢谢各位的回复,并向答疑解惑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你的解释下我明白了,我先试一下,有问题再向你请教好吗?
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网友F:
我觉得你连个编码器都舍不得加的话,要求又很高的话很难达到。
PLC不是很了解,如果要想要做高档机的话,最好用运动控制器,它可以根据前面变频电机上的编码器输出,然后对后面的伺服进行控制,并带速度补偿和位置补偿,保证时时刻刻精度能达到的。不好意思,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本人经验很浅,望各位指教。

网友A:
用PLC发脉冲来控制同步吗?那只用算好电子齿轮就可以了啊...

网友G: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PLC与PLC之间的通讯速度是很快的,这个速度对同步没有影响。但要求下位机采取中断方式接受数据否则会因为PLC的扫描工作方式而导致同步失败,这是其一。其二,PLC具有脉冲串输出功能,这个脉冲的频率是可编程的,通过解算上位机的速度数据控制频率的输出。问题由此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