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和4P电机选配变频器有区别没有?

楼主(2006-01-06):
电机的极数不同,选用的变频有区别吗?

网友A:
没有区别。

网友B:
选择变频器原则上要按额定电流选,如潜水泵大部分为2级同步转速3000rpm,。

网友C:
不会吧!应该4极比2极略微大,六极更大......
潜水泵的功率因数较低,电流比普通电机大得多。油侵比普通电机略微大些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那就是说如果电机不是4极的话,最好按电流选变频器?

网友D:
电机的额定电流和其极数有关?有直接关系吗?关系多大?可能是经验之谈吧。

楼主:
楼上的问题我想知道确切答案

网友E: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与极数无直接关系! 所以在选变频器时,只考虑电流即可。

网友F:
 没有区别!只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比电机的额定电流大就行了。

网友B:
抱歉电机真不熟悉!参考

网友G:
电机极数不同,其额定电流是不同的。选择变频器应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而不是根据功率),如果是4极电机,可以近似以电机功率选择变频器,因为一般变频器都是以4极电机的电流标准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