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统设计

楼主(2006-01-06):
现在我想做一套系统,硬件是西门子300PLC和4台计算机,还有WINCC6.0或组态王6.5软件,
我想实现:三台计算机采300的数据,第四台采前三台计算机数据,请问还要买什么硬件?还有怎么设计最安全,?我的思路是1、其中一台用WINCC采300另三台(WINCC或组态王)采第一台WINCC数据,请问还要什么硬件,走什么协议怎么连接?2、用其中三台计算机同时采300PLC,用WINCC可以实现吗?走什么协议?还要什么硬件?。四台计算机其中一台距离足够远!谢谢高手指教!!!有相关资料可以发到我的信箱da_da_2cn@yahoo.com.cn先谢谢了!不胜感激!

网友A:
做的是什么行业的什么系统?

QQ:10815405 MSN:XIAHJ@163.COM

楼主:
做石油行业的!

网友B:
WINCC用server/client模式,一台服务器三台客户机

楼主:
wincc 的版本有区别吗>?
还是有客户版和服务器版?

网友C:
我也需要这样的工程师,请同我联系,QQ:199789722,E-mail:xtai2008@yahoo.com.cn

楼主:
工作地点???什么行业??

网友D:
我认为硬件很简单,无非用 以太网卡, RS232或 RS485, 距离远的用光纤, 价格都不贵, 我认为主要看软件及软件所支持的网络结构.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autoyx.com/

网友E:
两种方法都可以的,如果距离远的电脑要直接连接PLC,建议在PLC上加以太网模块,这样远距离传输的造价会比较低。
三台电脑连接一台PLC也没问题,MPI接口和以太网接口都可以,也建议用以太网,速度快,电脑要有网卡和SoftNet软件包。
组态王连接Wincc通过OPC来做,通讯当然用以太网来实现了。fyhui.zheng@gmail.com

网友F:
建议300PLC下面用现场总线可兼顾I/O点的远近,300PLC上面用以太网实现,可用各种网络通讯.至于WINCC有必要用则用,没必要也可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