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自的蓝屏记录仪是不是有模仿的。

楼主(2006-01-06):
  最近从代理商那里订了几台号称是浙大中自的蓝屏记录仪(16通道)中性面贴,和我以前用的好像不一样,画面也有些不一样,是不是市场有模仿的啊,请教明白人!

网友A:
模仿的肯定有,也有厂家做OEM或中性外形和包装的(我们产品就是中性出厂),但一般不会说是别人的表。
你买的表也有可能是中自改型的型号呢?
当然也不能绝对排除代理商故意坑你!
这你就得找中自得核实了!

楼主:
浙大中自技术人员说,画面改动不大,因为是中性的,不好判断,他们建议我打开壳体看元器件和扳子,说都有浙大中自的标识和出厂日期。我都用上了,还是等检修吧!

网友B:
那还不好判断,把序列号报到浙大中自,看看真伪,笨!,对了,你要是假的,谁来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