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MP2A和电脑通信监视 PC机一头232 PLC是20针的怎么做

楼主(2006-01-06):
欧姆龙CMP2A和电脑通信监视 PC机一头232 PLC是20针的怎么做

网友A(2006-02-11):
我也很想知道!!
呵呵

网友B:
需要一个OMRON专用电缆将信号转换成RS232信号!

网友B:
需要一个OMRON专用电线将它转换成RS232信号就可以了!

PAC大侠:

网友:
你知道PAC吗?你想了解PAC吗?PAC融合了PLC和PC各自的优点,将PC强大的计算能力,通讯处理,广泛的第三方软件与PLC可靠,坚固,易于使用等特性最佳的地结合在一起.它与PLC相比它采用了通用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在通讯上,PAC提供事实上的工业以太网标准,而对PLC言,只有大型的PLC才能提供以太网接口.PAC不仅支持符合IEC61131-3标准的软逻辑编程语言,而且支持VB.NET,EVC,VC.NETJAVA>BC++,TC等编程.因为PAC的开放性,使用户也很容易取得第三方软件的支持,PAC解决方案包括wincon-8000和lincon-8000两种平台,其核心处理器均为32bit risc cpu.海量数据存储也是PAC的特点,它支持I/O模块和remote I/o模块.适合恶劣的工业环境.如果你想了解更多PAC的信息,请致电0510-85224498 刘 索取PAC选型手册.无锡智航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网址:http://www.ivoyage-ctrl.com/

网友C(2007-03-11):
我这里有,免费的,,不过要软件交换,联系289089029

网友:
前些天我花170元/条的价格买了24条线回来,说是国产的,感觉没什么东西还这么贵,对方说有芯片的,我不信就拆开一条来研究,结果如下:
我前些天解剖过的CIF02的数据电缆:
1.根本就没有芯片之说.
2.20针一端被做线者用特殊的胶封死,用高温只能脆化掉,这是做线的人为了保密.
3.线的接线如下:
9针头的2-------20针的4
9针头的3-------20针的10
9针头的5-------20针的8
20针头的5--20针的7短接
20针头的8--20针的16短接
20针头的10--20针的15短接

这就是他们告诉我说的有芯片的电缆!还170大元呢!

网友D:
2A的还有个232口呢 也可以编程

网友C: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490679  PLC教学软件

网友E:
 你好
     我把232接口用三线通讯。还可以。我忘了具体接法了。下次我带来。大家分享。

网友F: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3429

网友G(2009-03-23):
苦啊!!头还不到啊!

网友H:
买几个头的话 还不如买线呢

网友I:
看看这里。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1722181400005

发表于《OMRON》 常用PLC编程线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