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系列c200hx的内存在pc与plc连接不上的情况下能清除吗?

楼主(2006-01-06):
omron系列c200hx的内存在pc与plc连接不上的情况下能清除吗?
各位大虾!请问一下!
我使用cxp编程软件再对c200hx进行连接设置时,不小心下传了一个不正确的plc与pc的连接方式,现在怎么也无法使用编程软件连接到plc!很是郁闷!不知道有没有不使用软件连接就能清除其内存的方法!
初来乍到还请各位大虾指教!
感激涕零!

网友A:
拔掉电池,不行吗?

网友B:
都是电脑,用PC清CMOS的方法,拔掉电池,还用短接线。要是它用的是超级电容?

网友C:
你可以用C200的手持编程器PR027按下步操作试试 :CLR CLR SET NOT RESET MONTR

网友D:
用手持编程器可以清除内存里的程序.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