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AD003模拟量采样数据怎样处理

楼主(2006-01-06):
AD003模拟量采样数据怎样处理可以直接+/-/*/\啊!
各位大虾!
请问我在使用AD003模拟量采样以后!采样数据是16进制数,可是编程软件里加法ADD和除法DIV要求处理数据必须是BCD格式,使用编程软件查看存储地址里的结果发现时常出现"错误"两个字,而且出现处理数据间断现"0",无法进行采样数据的处理!非常恼火!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好长时间没搞,记不清,有一个指令是scl,可以先转换为自己需要的数值,就可以作运算了吧,仅作参考,呵呵

网友B:
黑格你好:
你用的是OMRON的C200H系列的PLC吗?对于AD003模块。你首先将某些值用MOV指令送到相应站号认可的区,要注意你采集的路数。然后将通道的对应值用BCD指令转换存储在你设定的区域,就可以用PLC指令做运算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