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tep7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6-01-06):
请问在Step7的编程里面有常用的系统位吗?比如:初次扫描位,不同基时的方波发生器……等等!如果有在那个数据块里面?在下用的是315-2DP的CPU。

网友A:
有
OB100块就是完成初次扫描所使用的块
不同基时的方波发生器可以在硬件组态中的CPU属性中设置来得到

楼主:
多谢你了,还有就是OB100,OB101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
这位大哥,在下明白了,OB101只有S7-400的CPU才有的,中断之后,重新上电后从中断处开始执行!
OB100相当于从STOP到RUN,过程映像数据、非保持的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都将进行复位,之后执行OB1,保持功能的存储器不会失效!多谢指点!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