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590+调速器

楼主(2006-01-06):
我公司一台590+被糊涂大侠该了参数,用在挤出机上的,现在加料时,电流达到230A左右时,转速就降下来,停料电流降低,转速又上去了,怎样才能改过来啊,转速表也偏小。配的直流电机额定278A/110KW/1500转

网友A:
维修590主板.有主板芯片RD464341U001,92U001A,91U001A程序,保证好用.谁要? 13358566111

网友B:
最好是将参数考备下来,发到我的邮箱,我可以帮你!lcx426@163.com

网友C:
请检查电流限值,估计是设置过低。

网友D:
自己设下吧!电机参数,控制方式,如果没有压力传感器反馈,没有甬道PID模块很容易的

网友D:
自己设下吧!电机参数,控制方式,如果没有压力传感器反馈,没有甬道PID模块很容易的把参数传到我邮相,我看看alfex203@hotmail.com

网友D:
自己设下吧!电机参数,控制方式,如果没有压力传感器反馈,没有甬道PID模块很容易的把参数传到我邮相,我看看alfex203@hotmail.com13321829203

网友E:
澄清一下是不是弱磁电机,
其次检查电流限幅,力矩不够造成的电机转速丢转

网友F:
检查一下弱磁启动中各项的设定值,我总觉得其中好想有一项涉及到此。如果解决,请你将解决办法登上,好让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G:
1.感觉应该是限幅造成的~
2.弱磁点的选择和转速有关系~弱磁功能启动后~电枢电压不变~而电枢电流上升~励磁电流下降~
3.先看一下电枢电流限幅的设置~

网友E(2006-02-14):
你的欧陆590+是多大的设备,

网友H:
恢复工厂参数应该会解决

网友I:
590+有好几个电流限幅,检查一下是否都达到电机额定值

网友J:
这些都比较简单的啊,只要你校正好了就会行的

网友K:
如果是修改参数后变成这个现象,那就重新恢复出厂初始参数后,在输入一些必要的参数就好了.
如果是本身就有这个现象,那可能是机械驱动上有问题.

网友L(2006-03-16):
这应该是590调速器电流上限设置太低引起的 查一下编号(421)的参数值

网友M:
看下电流截流值设到多少,设置到电机额定电流.如果加料电流达到额定,转速掉下来是正常的.

网友M:
应该是达到电流截流值了,掉转是正常的,改下电流参数.把电流参数加大

网友N:
呵呵,答案比较一致,都是觉得电流限幅不够,我也曾遇到过这种问题,欧陆的产品,不过不是590,但一样是因为限幅引起的。。
希望楼主解决问题后能在这里说一下。。谢谢!

网友O(2007-10-12):
试验台上面采用200kw直流电机作为测功机,欧陆的控制器。问题:当测功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600rpm后,扭矩波动厉害,且提供的扭矩特别小,不知道是不是控制器内部的参数没有调对?

网友P:
看看你用的反馈方式是什么?除了跟电流限幅有关,还跟反馈方式有关系的。
我也要天天来这里,认真的向大家学习。现在在广东佛山分公司,我的联系电话是15916586056,Q是31740304,邮箱是zhougui80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