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6-01-06):
曾碰到过这样一个部题,就是有一台FX1N-60MR的PLC,只能用原装的编程电缆才能通讯,
用国产的不行(试过N 条),问过三菱没能给出解释,那位高手能说说为什么?

网友A:
N 条都坏了

楼主:
这决对不可能。N条都是好的。

网友B:
编程电缆肯定加密了

网友C:
1,您要确定通信电缆中有没有电路。假如没有,而是用几根线直接焊接起来通信。那么自已按照接口号做一根就可以用了。如果通信线内部有转换或放大电路,那么就牵涉到电路内部的通信方式或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