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建立SERCOS运动控制论坛

楼主(2006-01-06):
为什么只有Mitsubishi,Rockwell,Siemens, Bosch Rexroth?
这些公司交给工控网额外广告费了?单独列出来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A:
没有广告费!单独列出来只是为了方便大家!

楼主:
说实在的,按运动控制产品种类分比较科学。
比如说基于PLC的运动控制模块
基于现场总线SERCOS的运动控制器
独立式运动控制器
基于PCI或PC104的运动控制器
智能型伺服驱动器
等等。
只列上诉公司对业内其他公司好象不公平。

网友B:
"只列上诉公司对业内其他公司好象不公平。"
我也赞同这句话,不过,受限于能力,绝对的公平是永远都不会出现的,工控网也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把自己认为使用较为广泛,应用较多的品牌列出来。现实的结果必然是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的共同结果,要求工控网罗列出所有公司,确实不现实,做出绝对准确的品牌排行然后列出精确的前几名,难度也比较大。
“说实在的,按运动控制产品种类分比较科学。”
这个方案,从实际操作上,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有些产品本身就不好分类,而且,同一公司的不同产品之间的联系,往往比不同公司的同类产品之间的联系更强。
如果只考虑合理性,我承认按照运动产品的种类来分比较好,但是,按照品牌来分类,操作起来简单一些。也许,有一天,分类的方式会改变。

网友C(2008-07-09):
请问有SERCOS方面的培训资料吗?

网友D:
根据用的广度划分,不能每个公司都分一个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