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控仪和气动薄膜阀连接是模拟量控制吗?

楼主(2006-01-06):
请问温控仪和气动薄膜阀连接是模拟量控制吗?

网友A:
按照道理讲是模拟量的,你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吗?

楼主:
检测温度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B:
应该是吧,不过也有可能是开关量的!

楼主:
我的阀不是开关哪种,而是根据温度按比例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