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

楼主(2006-01-06):
能否用S7-300的编程电缆访问s7-200?

楼主:
可能不行吧

网友A:
免费提供三菱所有FX系列PLC的技术资料下载……
----------------------------------------------
详细信息可进入通信技术网   http://www.linkkey.com/
PLC、转换器、远距离驱动器等综合技术网
并有特价编程电缆及相关通信产品销售。

网友B:
我用5512卡,配置里面有5512ppi的通讯配置,可是就是没办法连接S7-200。哪位高戍能告诉我是为什么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不过200用一个232转485就可以了。

网友D:
s7-200用的是PC/PPI电缆,S7-300用的是PC/MPI电缆

网友E:
不能,Cp5512卡可以

网友F(2007-10-25):
usb/mpi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