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体电阻启动柜爆裂

楼主(2006-01-06):
一台1600KW绕线式10KV电机,水泥厂用。所配备的液体电阻启动柜水箱容积为60*60*70MM3,当时在现场配电解液浓度为2.5%。电机在启动3秒左右,盛电解液的水箱突然爆裂,水箱底板完全脱离,电解液瞬间呈放射状崩出并掀开水箱上盖板。开始分析是启动瞬间电流过大电解液温升过快,而室外温度是-20度,由温差引起的,换上同容积的水箱后,再启动时,又爆裂了,现象如上所诉。而此时水箱内动极板才开始向下走了约10CM(2.5秒内),距离水箱底板上的动极板还很远,温控器显示温升几乎没有,又分析不是温差造成(才启动2.5秒),那么是什么原因呢?是启动电流冲击?还是水箱太小?                          请斑竹和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斑竹,您老人家在吗??大家是朋友,吴刚......各位大虾,我诚恳的期待大家的指点,我远在新疆,现场情况又不能再拖

楼主:
所以,急需您各位帮我分析分析,再次谢谢了~!~!~我在等

网友A:
爱莫能助,还没用过,可以说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B:
60*60*70MM3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可能是(0.6X0.6X0.7)立方米

网友C:
怪!
我没你霉!你不会把它密封了吧?那来的这么大的能量。

网友D:
抱歉,没看见你的帖子,今天有没上网.液体电阻我只是听说过,没有实际见过.1600KW绕线式10KV电机我也没有见过.不过想问一下.是不是三个电阻串在转子绕组中启动.作用同频敏电阻.用的是什么电解液?爆裂是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我怀疑是电解液的问题.个人观点.

网友E:
液体电阻我只听过名字~~但没实际见过也不知其好处是什么??请大家解释解释!!谢谢
最好弄张照片给我看看样子

网友D:
我找了一点资料.看了以下.我认为你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因素,个人观点:
1 海拔高度太高
2 电解液有问题.电解出H2与O2爆炸燃烧.
3 传动装置与调整液体电阻中两极板间的距离的绝缘有问题.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请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水箱容积为60*60*70MM3,启动后极板2.5秒内向下走了约10CM,不对吧。软启动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2-3.4倍,是否是高压启动柜的辅助接点短路或工作环境温度不符要求。

网友G:
电解液浓度不符要求

网友A:
 z-j,电解液的浓度多少才适合?

楼主:
  抱歉~!~!!~
   在现场太忙,没有及时看见各位的帖子。
   电解液是 碳酸钠 我现场用纯净水配制浓度为3%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问了很多做液体电阻启动柜的厂家,都倾向于两点:1)新疆太冷,这几天更是-30度,环境温度不符合要求
        2)水箱容积太小,应该在一立方米以上,启动时由于电解液浓度不大,动、静极板之间电流不会很大。但是感应磁场很大,由此造成的能量冲击无法直观看见,水箱容积放大,可以充分化解冲击,让能量溶于电解掖中。
  现在不能肯定以上分析能否解决问题,但是先换大水箱再说,还是恳请各位给分析分析,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H:
我是专门从事水泥电气安装调试的,我以前见过液阻柜启动时很响,但是没有达到爆炸的程度,我们的原因是绝缘达不到要求。你的原因比较奇怪,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I:
我厂也使用液体电阻启动及调速,最大的控制2500KW的磨机,没有发生过上述问题,我倾向于温度不均,造成有机水箱局部温差较大,可以试着在启动前,预热电解液以及水箱外侧.
无论通过何种方法解决,请一定在此论坛公开处理方法,代各位同仁先谢谢了.

网友D:
希望你早日解决问题.应该不是复杂的东西.我没接触过.没有实际经验.
正常工作条件:
1、周围空气温度上限不超过+50℃,下限不低于-5℃;大气相对温度不超过85%;安装地点
有自来水源;对水质的要求是:
1) 用作配制电阻液及运转中的补加用水,应是蒸馏水或软化水或静置过的开水,必须纯净无沉淀物和悬浮物;
2) 冷却用水应纯净无杂物,水源压力不低于0.2MP,水温不超过30℃。
2、在无爆炸危险的介质中,且介质中无足以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气体与尘埃(包括导电尘埃);
3、控制柜电源:三相四线380V/220V,50Hz;YQT3-220~2000以下,电源容量为20A,
YQT3-3200,电源容量为30A。
4、若转速调至全速的三分之二以下,为防止电动机过热,用户应有电机附加散热措施(另
配电机散热风扇);
5、无显著的摇动与冲击振动,海拔高度不超过2千米。特殊情况另议;
6、对北方冬季保暖不良可能结冰的场合,可选用电加热器型。

楼主:
   衷心的感谢各位大虾和斑竹`!~!~
   问题解决后,我会及时想大家汇报:原因和解决办法。
   现场先停下来了,因为是穆斯林的农历新年——古尔邦节,全新疆放假3天,我已经在另一个安装现场装箱变,所以,过几天再说。
   已经换了一立方米的大水箱,并加装了加热棒,同时我已经让使用方在配电室内加暖气。
   再次感谢`!~!~!~

网友J:
我们黑龙江的气温比新疆还低那,但是液体变阻器的动是有条件的啊,最好是看看水温不能太低,电解液的浓度不能太大,不然启动电流回很高的,其次检查一下水电阻的空载试验情况的,具体的原因应该造电机和水电阻厂家的售后服务人员来,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应该了解的,另外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单试电机和水电阻,这样更好一些,以上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K:
我用过3200KW10KV的液体电阻启动柜爆裂
我们也爆过一次
我想你们都没看到问题的本质:电化学反映!
你用的是碳酸钠溶液,再加上环境因素..........自己往下想吧
你找找我们学校的教授液体电阻启动柜的专家高越农吧

网友L:
长见识了,谢谢各位!这么大的电机我还从未见过呢,呵呵呵……
也许体积并不太大?10KV的电压下电流小了,是吗?

网友L:
有实物照片看看吗?电机或液体电阻箱都行,谢谢!

楼主:
  to :吴刚
   电机非常大,和低压电机是两个概念,它是绕线式,定子是10KV,定子电流是117A,转子通过滑环带碳刷转动,转子上电压为1508V,电流是1200A。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把实物照片贴出来,请原谅~!~!不过网上各个厂家很多的,资料可以轻易得到。
   向湖北的襄樊大力、孝感大宇、襄樊万洲、浙江天宝、浙江南湖等等,都生产液体柜和进相机,您可以查一下。

网友L:
谢谢 大圣.齐天。我哪天好好找找去。

网友M:
你那运行多长时间了

楼主:
新机调试阶段,就碰见这个问题了

网友N:
我就是水泥厂的电气工程师,我们的生料磨电机就是1600KW,及水阻柜(液体电阻启动柜)都是罗马尼亚进口的,该水阻柜容积远比楼主所说的要大(具体数据不在手边),根据每次补水的记忆估测约为3-4立方米,估计你们炸柜的原因还是在于温差,我建议你们在更换完新柜后不要急于上电,确认控制部份接线无误,应空试启动柜,没有问题后再投高压。

楼主:
to:小尖刀
  非常感谢~!~!我们已经换了新的启动柜,是要求厂家发来的,水箱容积在一立方以上,今天晚上已经到货了,明天将会重新试验。

网友N:
今天上午我又查阅了相关资料,建议你们可以先用伏安法测量 一下  极板 间电阻,具体公式:

                  E2            1
      R=---------(--  -  S)
            1.732  H         K

R----每相极间电阻
E2----转子开路电压
H-----转子短路电流
K----电机启动倍数 (一般0.8--1.3倍)
S----转差率

电阻太小可能会一起过大的启动电流,由巨大温差引起炸柜(跟冬天往冷杯中倒开水炸杯一个道理)
   以上仅是本人估计,仅供参考.

网友O:
TO:小尖刀,
你好,你那个公式我怎么看不懂!我就是想知道怎么算串电阻的呢!太好了,麻烦你解释一下好吗?你在网上看的资料吗?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P:
你好,我厂里用的也是液体软起动器,不过是用PLC控制的,是湖北追日的产品,现在还好,只是有变频器坏了,还有就是温度低时,不好起动啊,!

网友N:
 to:有个人:
     U
R=-------(1/K-S)
  1.732H
  由于转差率很小,可以将公式近似为:
     U
R=--------
  1.732HK
留下你的邮箱,我们私下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N:
请问楼主, 不知你们现在是否已经换上新柜?效果怎样?还有一点想问明白些:从转子滑环进到变阻器的引线是从上端进的还是从下端进的?如果从下端进的就算了,从上端进的话应看看柜内是否有短路痕迹,我厂曾发生过此类事故,应是由于绝缘击穿所致!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在此,衷心的向各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先回答小尖刀:从转子滑环进到变阻器的引线是从下端进线!
事故现场
  1)已经按各位老师所说,一次二次线路和PLC控制程序反复检查后,没有问题!这点,从液体柜空栽实验正常以及电机空栽可以启动运转起来,可以证明!
  2)此水泥厂是日产1200T的较大型新厂,共有12台高压电机,出事这台是最大的1600KW。我在现场安装调试其余11台电机所配备的 液体柜时,都很顺利。所以,当时液体柜爆裂后,感觉既突然又不可思议!
  3)新的液体柜今天上午已经安装完毕,刚才一次启动成功`!~!现在正在运行。
  4)通过这几天斑竹和各位的分析和指导,可以肯定:爆炸是两点造成的(1)、水箱内外温差过大,电解粉加入后溶解不均匀,没有及时加热,液体柜实验运行时没有起到搅拌均匀的理想状态,在带电机运行时又磁场和电流共同作用产生电化学反应,巨大瞬间温差(用眼睛无法直观看见),引起炸柜(跟冬天往冷杯中倒开水炸杯一个道理)。 (2)、主要还是水箱容积太小,水箱容积放大,可以充分化解冲击,让能量溶于电解掖中。
   新的液体柜水箱容积在1.2立方米,并且水箱中配备了加热棒,配电室也装上了暖气,所以问题能得以解决,是各位群策群力的结果,更是参与的所有老师专家们经验和智慧的体现~!~!
   再一次表示我的谢意和敬仰!
   祝愿各位新春佳节快乐!祝愿大家新的一年:旺旺旺~!~!狗年吉祥~!~!
   更祝愿中国工控网在新的一年越来越旺~!~!~!

网友Q:
各位同仁好,由于前几天比较忙,没有时间长网,今天才看到贴子,我认为还是水箱太小造成的爆炸,还有电解质没有溶解均匀年至,我公司专业生产的液体电阻起动柜\调速柜,用户反映比较好,从未出现过爆炸事故,各位朋友如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电话联系,也可寄资料.电话:0710-3700101,湖北襄樊安迈电气有限公司,网址:www.anmaidq.com

网友R:
各位前辈您们好!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 没想到有这么多东西要学习的.
大圣.齐天介绍我来得,
问题是 换了大的水箱还回不回 再爆呢???

网友S:
我在水泥厂10年了,接触了很多电液柜,500-3800KW电机,我们的电液柜都是自已配液,运行管理,但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真奇怪.

网友T:
我接触的都是小电机,不过对这很感兴趣,就是没机会接触

网友U:
动极和定极间距小了

网友O:
那就放心了,我也好久没有上来了,大家放心的过年了,这真体现了团结的力量呀!大家的智慧是无限的!
 TO:小尖刀,我的邮箱是ltt600520@163.com
很高兴认识你!我就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向你请教!多谢!

网友V:
第一次听说液体电阻,也是第一次见到群体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到结尾还不知道液体电阻的工作原理,有哪位同仁可以赐教小弟?

网友W:
我在一家中密度纤板工作,长期使用大功率异步高压电机,但从未有过此现象,

网友X:
有谁知到哪里有专业生产水电阻绝缘箱的?
麻烦您告诉我,谢谢! yangjiayou2005@163.com

网友Y(2006-02-13):
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Z:
谢谢各位,太好了让我又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AA:
哇塞,相当学好多东西,万分感谢。新手请多关照。

网友AB:
关于液阻启动装置的问题,我曾经研究过。经过对其产品的研究以及市场对液阻启动装置发应的问题,我建议你更换该启动装置,在某些方面,它已经被淘汰了。它的原设计师已经跟我合作了。你想深入探讨的话,可以给我发送邮件,我可以给你提供技术支持。我的邮箱whyyly@yahoo.com.cn

网友AC:
停机时要测电阻值,我维护过4000KW,10KV的同步电机,液体的电阻随温度变化好大的,建议你改用别的方式启动电机,最好用变频启动

网友AD(2006-03-23):
下面引用由小尖刀在 2006-1-12 13:04:00 发表的内容:
  今天上午我又查阅了相关资料,建议你们可以先用伏安法测量 一下  极板 间电阻,具体公式…
--------------------------------------------------------------------------------------------

网友AE:
我就设计并制造安装过液体电阻启动柜,用在青藏高原巴塘佛光建材有限工司;并没有出现你所说的问题,根据你说的情况我认为主要还是箱体小了,以及电极绝缘不够和电阻不均匀.如有需要可与我电话联系:13990633509四川峨眉

网友AF:
非常长见识,发扬这种精神。

网友AG:
溶度太高

楼主:
液体电阻柜,除了可以做启动柜,现在更是把它用做电机调速。
  因为现在的高压变频,用来做电机调速,价格太高、性能不十分稳定、维护复杂且费用高。而液体电阻调速柜相对高压变频来说,价格低廉、性能可靠(因为结构简单技术性不强)、维护又简便。
所以,被广泛采用。

网友AH:
我公司是生产“转子变频调速装置”的,前几天出差调试一套450KW电机时/出现一个现像“三相输出的电流差别很大,例如有二相电流/150A,而另一相是/50A左右/不知怎么回事,可能配相不是很好,但逆变角也就只是差几度而已,所以想请教各位的高见!

网友AI:
清风11111:

你们学校有个教授液体电阻启动柜的专家高越农,
请问你们是什么学校?
在什么地方?我想拜访拜访!
谢谢!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网友:
这么多水泥厂的啊 我也是啊
冬天春节的前后 我值班 主要就是检查水阻周围的加热器完好情况
但那样水也结了冰的 (现在知道为什么加热了,是怕爆炸啊)
谢谢各位哥哥们了 (现实中要叫师傅的)
希望大家在这里排除杂念 一心为了提高技术 不要象现实中那样尔虞我诈 共同创造我们的美好未来~~~!!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网友:
忘了说了
我也在新疆啊
呵呵  不过马上就走了
待遇太不好了
怎么说小弟也是个本科啊 公司不舍得给钱 还想留人
留的都是无能 或傻瓜    这样有意思么
呵呵  发发牢骚 希望大家谅解~~!!!

网友AJ(2006-05-25):
哦张见识了

网友AK:
我用的水阻柜6KV,可是低压停电,高压不跳,至少很多设备损坏,有没有国家标准啊。

网友AK:
在供配电中,低压停电了,高压不跳还说得过去,可在控制中,有这样的吗,是不是厂家配电设计的不标准。现在没有国家标准,也不好说。请大家帮个忙吧。谁有标准啊。是不是整个行业没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AL:
我公司的一台循环风机启动时水阻发热严重启动一次温升达到17摄氏度 电机是4000KW,,10千伏,望高手解答!

网友AM:
谢谢各位发的帖,太好了!让我又长了不少见识!!顶Ing!!!

网友AN(2006-06-26):
各位老大:我需要水阻部分的设计和生产工艺,请问能有人合作吗?酬金祥谈!Email:qiutian808@hotmail.com

楼主:
   培培: 你可以在控制回路中,加装联锁,一个中间继电器就OK,否则低压停电,而高压带电,在电极定子上还带10KV的电压,非常危险!!
   梁小成:温升17度,正常!因为4000KW的电机,其水阻柜容积足够大,应该在2立方米以上,温升足以被快速化解(降温)在水阻中。如果你认为温升太大,可以加装循环泵来冷却,工艺不复杂,且造价不高、效果不错!
  高希良:水阻部分的设计和生产工艺,其实不复杂,如果,你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某愿一试!

网友AO:
今天我装了一台液阻启动柜,电机6KV,800KW,转子电流590A,转子电压800V,这台液阻启动柜跟一般的不同,动极板不是上下运动的,而是水平方向运动,水箱是1立方的。
配电阻液为碳酸纳,动静极板最大行程时水电阻为0.95欧姆,我们是南方的,气温高,没有楼主说的那种情况,试机运转时水温有时达70多度。

网友AP(2006-08-29):
我们这里用的也是水阻柜,到冬季就加热.在起动前先让电极上升几次,电液搅动均匀,就不会爆裂.

网友AQ(2006-12-11):
用压缩空气吹一下也可以解决启动难的问题

网友AR:
液阻启动就是体积大.成本低.有其特点.

网友AS(2007-04-09):
我厂的磨机是3550千瓦的,电压是10千伏的。所用的启动是液体电阻启动柜,运行一直很好,可就在一周以前,转子连接线以及电刷都烧掉了,请保养设备的厂家来查,摇其绝缘电阻,都能满足要求。换下线以后,开启,结果跳掉了。高压中保显示堵转保护。增大配液电阻到15欧姆。开启正常。但是我想,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因为在运行中,电机转子连接线和碳刷烧掉,与水电阻无关。水电阻在启动以后,由真空断路器短接,水电阻是退出运行的。该机全速运行,水电阻不调速。最近有跳停,但并未发生上述情况,能开启。但无故跳停原因一直存在,大家可否有高见。

网友AT:
液阻起动也不错,出现问题可能是你的维护出现了问题,其它起动方式太贵啦

网友AU(2007-05-27):
大家好谁能告诉我液阻柜的作用及工作原理啊

网友AU:
谁能告诉我液阻柜的作用啊

网友AU:
你能告诉我液阻柜的作用吗?谢谢了

网友AV:
液阻柜想当于在电机转子中串了可变电阻,启动时限制启动电流.

网友AW:
最近在搞绕线转子电机调速。虽然一直在改造水阻柜,但是对水电阻的配备也没进行深入了解,学习了。

网友AW:
碳刷都烧掉了,看滑环会不会有问题?碳刷压力够吗?接触面够吗?转子电流多少?是否均衡?

网友AX(2007-08-14):
大家水平都很高,我也发表一下我的个人意见。
一台1600KW绕线式10KV电机,定子电流是117A。
转子开路电压为1508V,电流是1200A。
电解液浓度为2.5%,水箱容积为60*60*70CM3。
爆裂时水箱内动极板才开始向下走了约10CM(2.5秒内),距离水箱底板上的静极板还很远,

我个人认为电解液浓度太低,水箱容积太小(0.252方),是主要原因。
水箱体积小则电极小,加上电解液浓度低,导致水电阻的阻值大,作用在水电阻上的电能也
大,
咱们估算一下就按“春风”所说1.2方水箱,电阻0.95欧姆,设0.252方时水电阻为1.2欧姆
(比1.2方时稍大一些),假定电机转子的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简单的欧姆
定律算出加在水电阻上面的电压,和所产生的功率。
1200A*1.2欧姆=1440伏,
1440V*1200A*1.732=3000KW.
如此大的电流,电压,电能作用在水电阻上足以使液体迅速加热,局部气化气化产生的气泡使
电阻加大,水阻上面的电压进一步升高,如此恶性循环,产生近似于爆炸的效果,大家想一想
烧电焊,40V120A的电能就能产生那样强的光火热,放大600多倍,是什么效果?
“电解液瞬间呈放射状崩出”也说明爆炸是在液体中心产生。

网友AY(2007-11-18):
这个话题真不错啊.长见识了.

网友AZ:
我的理解是:它承受不了启动电流所产生的电动力(水箱容积为60*60*70MM3,启动后极板2.5秒内向下走了约10CM。还有之前的破裂现象)

网友AZ:
我觉得还是水阻柜小了

网友AZ:
在高温高压下电解液瞬间汽化,体积增大引起爆炸

网友BA(2008-06-07):
你好,我公司就生产液阻柜及安装调试,具体情况你可以拨打我公司电话仔细问一下!

网友BA:
电话:0311-85091836

网友BB:
还没见过水阻柜爆炸的   只听说我们单位的有水箱变热   赶紧采取降温措施就正常使用了的

网友BC(2008-10-17):
Na2CO3溶液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反应。温度低时:Na2CO3+H2O+CO2 == 2NaHCO3 温度高时:2NaHCO3 == Na2CO3+H2O+CO2 其中的CO2 应该是其中的罪魁祸首!

网友BD(2009-03-11):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看了你们的一问一答我很开心,我现在急需一份2004年追日厂的水阻柜二次图谁有请告诉我好吗

网友BD:
我的QQ号是907047370我在各位师傅的回答啊    谢谢了

网友BE:
学习了,,,,长见识了,,,还没见过这么的的电机

网友BF:
又学习了不少,多谢。

网友BG(2011-11-12):
我厂的磨机是3550千瓦的,电压是10千伏的。所用的启动是液体电阻启动柜,运行一直很好,可就在一周以前,转子连接线以及电刷都烧掉了,请保养设备的厂家来查,摇其绝缘电阻,都能满足要求。换下线以后,开启,结果跳掉了。高压中保显示堵转保护。增大配液电阻到15欧姆。开启正常。但是我想,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因为在运行中,电机转子连接线和碳刷烧掉,与水电阻无关。水电阻在启动以后,由真空断路器短接,水电阻是退出运行的。该机全速运行,水电阻不调速。最近有跳停,但并未发生上述情况,能开启。但无故跳停原因一直存在,大家可否有高见。

根据你说的情况,我分析这个故障可能有以下原因:既然转子连线和电刷都烧掉了,证明转子电流过大;若果真如是,则高压中保显示堵转也不奇怪,因为中保可能也是根据转子电流大小判断是否堵转的;那么转子电流过大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这要看中保所采用的判断依据:比如说中保是以热继电器的动作如否做判断依据的,那就要实地测一下转子电流是否真的过大,若不大,应调大热继电器的动作电流,若过大,应找一下电机以及所带负载是否有问题。而且这个热继电器也是低保跳掉的原因之一;若不是采用热继电器做判断,也可能是你的水阻液浓度过高引起的,因为水阻液的浓度过高,会使启动电流过大,高保就会判断为堵转,而加水后就能启动,也是这个道理,估计你是属于后者,也就是说,你应当再减小一下水阻液的浓度,因为若是因水阻液的浓度过高引起的,调大热继电器的动作电流值会对电机保护不利,所以,建议你先减小一下水阻液的浓度试一下,结果如何,请回复。谢谢!

网友BG:
水阻柜的体积小是根本原因:水阻在启动时,电解水会生成H2和O2,若是碳酸钠做溶质还会生成CO2,水阻体积小,气压高,水箱承受不了这么高的气压是裂开的重要原因,而H2浓度高会产生爆炸,它是爆裂的又一成因,仅供参考。

网友BH:
液体电阻起动柜做小了,特别是水箱小了,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上去看看,有说明,有图片。也可以来电咨询0710-3126955,0710-3127055王经理15997177787

网友BH:
型号选项小了,水箱用小了,我公司产品质量过硬 ,湖北帅科电气有限公司

网友BI(2012-09-22):
1600KW的电机仅配60*60*70MM3,确实有些小。至少是900X700X1000。我不是技术,但从日常的销售报价,我知道象这么大的电机,需要配什么样的液体电阻起动柜。技术部0710-3121553。

另外,有个向我们买电解粉的客户也遇过这样的事,水箱爆了,水流了一地。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水箱焊得不好。

以上仅供参考。液阻柜水泥厂用得很普遍,故障率很低,也好维护。

网友BJ(2012-11-06):
断路器增加点认识,也是没见过这样的电机,看来知识还太浅了,多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