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控制器的问题,急!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2006-01-06):
现在我公司有一台日本东荣的伺服控制器,但现在的问题是电机自己找不到零点。报错是零点错误,希望那为能告知如何找原点啊。

网友A:
找日本人去!

网友B:
对,找日本人去!

网友C:
你有机械零位吗 ???看看是不是机械零位有问题啊??是不是编码器坏了啊??你是和PLC连的吗??要是的话~~看看PLC有没发出让电机停在零位的信号发出!!

网友D:
您那个一定是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就没事了.
一般3.6V的,找不到原装的,上电子市场买一个3.6V锂电,自己做就可解决.

网友E:
我感觉你该确定下,是在什么情况下找不到原点的,有没有动作呀,是不是有什么机械零位呀,!

网友F(2008-05-13):
3楼的讲的有道理,应该是编码器和PLC的问题,不是马达编码器找不到零位就是PLC无输出零位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