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格雷码(GRY)的用法????????????????????
1 5 7 3

楼主(2006-01-06):
LD X000
GRY K200 K3Y10
以上的语句中,“GRY”,“整数K200(BIN码)变换成等值的格雷码”,请教各位师傅:“GRY”,是怎么样一种形式的遍码,它的规律是什么啊 ????????????
TKS!!!!!!!!!!!

网友(2006-10-25):
各位师傅:可否讲一讲,究竟GRY在什么情况下才用啊?我们不知道它的用法??TKS!!!

网友A:
一般在传感器传输数值时使用,它能防止编码的丢失。它是有规律的。

网友:
谢谢你:塞北寒江!!
可否讲一下它的规律啊,举个例也可以啊.

网友B:
格雷码是每一次数值的改变,只有一位改变,其它位不变与平常的二进制的数有些不同,如:0000 0001 0011 0010 0110 0111 。。。
印象中是这样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楼下的改正!!学习ING。。。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让我明白一点点了,哪位师傅还能在讲一讲呢?

网友C:
假如编码器一圈的读数是通过格雷码获取的,那么第2圈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哪一位师傅可以说明白一点呢?TKS!!

网友D:
格雷码是每一次数值只有一位改变,其它位不变与平常的二进制的数有些不同,00001,00011....就这样,没有重复的,在西门子中用他做面板进给率和主轴倍率选择

网友E:
我见过的一般用到格雷码转二进制比较多,二进制转格雷码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TO :阿找,你好!
可否把你遇见的写在这里,好吗?让我们也认识一下,好吗?

网友F:
对于绝对值型编码器,编码输出方式有两种,即格雷码和二进制。格雷码输出时,数据位只有一位发生变化,格雷码的出现是为了防止多位变化时造成读出误差而产生的。

网友:
谢谢你,自动化--人,又让我明白了一些了.
LD X000
GRY K200 K3Y10
可以把这两语句给我们分析一下呢?TKS!!

网友G:
这应是当X00导通时直将十进制数200转为格雷吗并通过断口Y10~~Y17,Y20~~Y23输出吧

网友H:
在精确定位控制系统中,为了提高控制精度,准确测量控制对象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检测位置的办法有两种:其一是使用位置传感器,测量到的位移量由变送器经A/D转换成数字量送至系统进行进一步处理。此方法精度高,但在多路、长距离位置监控系统中,由于其成本昂贵,安装困难,因此并不实用;其二是采用光电轴角编码器进行精确位置控制。光电轴角编码器根据其刻度方法及信号输出形式,可分为增量式、绝对式以及混合式三种。而绝对式编码器是直接输出数字量的传感器,它是利用自然二进制或循环二进制(格雷码)方式进行光电转换的,编码的设计一般是采用自然二进制码、循环二进制码、二进制补码等。特点是不要计数器,在转轴的任意位置都可读出一个固定的与位置相对应的数字码;抗干扰能力强,没用累积误差;电源切断后位置信息不会丢失,但分辨率是由二进制的位数决定的,根据不同的精度要求,可以选择不同的分辨率即位数。目前有10位、11位、12位、13位、14位或更高位等多种。
其中采用循环二进制编码的绝对式编码器,其输出信号是一种数字排序,不是权重码,每一位没有确定的大小,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大小和算术运算,也不能直接转换成其他信号,要经过一次码变换,变成自然二进制码,在由上位机读取以实现相应的控制。而在码制变换中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本文着重介绍二进制格雷码与自然二进制码的互换。
一、格雷码(又叫循环二进制码或反射二进制码)介绍
在数字系统中只能识别0和1,各种数据要转换为二进制代码才能进行处理,格雷码是一种无权码,采用绝对编码方式,典型格雷码是一种具有反射特性和循环特性的单步自补码,它的循环、单步特性消除了随机取数时出现重大误差的可能,它的反射、自补特性使得求反非常方便。格雷码属于可靠性编码,是一种错误最小化的编码方式,因为,自然二进制码可以直接由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但某些情况,例如从十进制的3转换成4时二进制码的每一位都要变,使数字电路产生很大的尖峰电流脉冲。而格雷码则没有这一缺点,它是一种数字排序系统,其中的所有相邻整数在它们的数字表示中只有一个数字不同。它在任意两个相邻的数之间转换时,只有一个数位发生变化。它大大地减少了由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时逻辑的混淆。另外由于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也仅一个数不同,故通常又叫格雷反射码或循环码。

网友H:
详细内容见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1305

网友:
to :芯片级维修 师傅
谢谢你!!让我明白了很多!

网友:
LD X000
GRY K200 K3Y10
TO :芯片级维修 师傅!!你好!!在打扰你了,可否解释一下以上两句语言的意思吗?TKS!!

网友H:
当常开触点X000闭合时,将常量K200转换成格雷码存于K3Y10中。K200是十进制表示,则200转换成16位二进制数是0000000011001000,根据格雷码的转换方法(格雷码的最高位与二进制最高位相同,次高位是二进制的最高位与次高位的异或结果,依次类推),则存于K3Y10中的格雷码值是0000000010101100

网友:
谢谢你!
衷心感谢,芯片级维修师傅!!

网友I:
专业销售AB plc、AB变频器、施耐德、赫斯曼、三菱A/Q系列,GE PLC和低压电器 强势专业代理PLC工控产品 无锡华绍贸易有限公司是工控产品以及设备配件代理经销公司,公司一直致力于国外知名品牌机电设备配件的销售, 尤其是在美国rockwell公司的AB plc(1746,1747,1756等系列)、AB变频器、AB低压电器;法国的modicon(140等系列)的plc;德国STM图像传感器 赫斯曼Hirschmann,日本安川变频器、伺服,三菱PLCA/Q系列和伺服,GE PLC和低压电器更是品种齐全,有着很大的优势和影响力,我司所有的产品直接从境外进货,能够提供不同国别、厂商的设备配件,解决您多处寻找的麻烦和对产品质量的担心等, 在价格上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公司备有大量的现货,是国内库存量最多的公司之一,欢迎来电咨询,我们将会给您最优质的服务!联系人:王工 QQ:191238098 MSN:wmy191238098@hotmail.com电话0510-83402160、83402162、82693669、传真0510-82693669 网址:www.hs500.com E—mail:hs_500@163.com 地址:无锡市春申路55号2104

网友J(2006-11-27):
你好!王生,你的专业销售工控自动化产品的,请问你:MITSUBISHI-Q00的CPU 是多少RMB 啊?TKS!!

网友K(2006-12-27):
衷心感谢,芯片级维修师傅!!又学了一样知识!

网友L:
請問 最高位為正負位,"正負位"甚麼意思????

网友J:
你好!楼上的你说的是什么啊?可否详细些啊?

网友E:
TO :阿找,你好!
    可否把你遇见的写在这里,好吗?让我们也认识一下,好吗?
--------------------------------------------------------------------------------------------
我是做数控机床维修的,经常在加工中心的PLC程序里面看到这个,一般是把操作面板上的拨码开关(比如进给速度)发出的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再转换成实际的进给速度发给NC.

网友M:
小进步一下!

网友J:
你好!!楼上的,
   你的PROFACE 的问题好了吗?

网友J(2008-06-05):
楼上的,你有8.48 版的MITSUBISHI PLC 的软件包吗?

网友N(2010-02-22):
格雷码  格雷码(Gray code),又叫循环二进制码或反射二进制码
  在数字系统中只能识别0和1,各种数据要转换为二进制代码才能进行处理,格雷码是一种无权码,采用绝对编码方式,典型格雷码是一种具有反射特性和循环特性的单步自补码,它的循环、单步特性消除了随机取数时出现重大误差的可能,它的反射、自补特性使得求反非常方便。格雷码属于可靠性编码,是一种错误最小化的编码方式,因为,自然二进制码可以直接由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但某些情况,例如从十进制的3转换成4时二进制码的每一位都要变,使数字电路产生很大的尖峰电流脉冲。而格雷码则没有这一缺点,它是一种数字排序系统,其中的所有相邻整数在它们的数字表示中只有一个数字不同。它在任意两个相邻的数之间转换时,只有一个数位发生变化。它大大地减少了由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时逻辑的混淆。另外由于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也仅一个数不同,故通常又叫格雷反射码或循环码。下表为几种自然二进制码与格雷码的对照表:
  十进制数 自然二进制数 格雷码
0 0000 0000
1 0001 0001
2 0010 0011
3 0011 0010
4 0100 0110
5 0101 0111
6 0110 0101
7 0111 0100
8 1000 1100
9 1001 1101
10 1010 1111
11 1011 1110
12 1100 1010
13 1101 1011
14 1110 1001
15 1111 1000

  一般的,普通二进制码与格雷码可以按以下方法互相转换:
  二进制码->格雷码(编码):从最右边一位起,依次将每一位与左边一位异或(XOR),作为对应格雷码该位的值,最左边一位不变(相当于左边是0);
  格雷码-〉二进制码(解码):从左边第二位起,将每位与左边一位解码后的值异或,作为该位解码后的值(最左边一位依然不变).
  数学(计算机)描述:
  原码:p[0~n];格雷码:c[0~n](n∈N);编码:c=G(p);解码:p=F(c);书写时从左向右标号依次减小.
  编码:c[i]=p[i] XOR p[i+1](i∈N,0≤i≤n-1),c[n]=p[n];
  解码:p[n]=c[n],p=c XOR p[i+1](i∈N,0≤i≤n-1).
  Gray Code是由贝尔实验室的Frank Gray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是1880年由法国工程师Jean-Maurice-Emlle
  Baudot发明的),用来在使用PCM(Pusle Code Modulation)方法传送讯号时避免出错,并于1953年3月17日取得美国专利。由定义可知,Gray Code的编码方式不是唯一的,这里讨论的是最常用的一种。
  格雷码
  (英文:Gray Code, Grey Code,又称作葛莱码,二进制循环码)是1880年由法国工程师Jean-Maurice-Emlle Baudot发明的一种编码,是一种绝对编码方式,典型格雷码是一种具有反射特性和循环特性的单步自补码,它的循环、单步特性消除了随机取数时出现重大误差的可能,它的反射、自补特性使得求反非常方便。格雷码属于可靠性编码,是一种错误最小化的编码方式,因为,虽然自然二进制码可以直接由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但在某些情况,例如从十进制的3转换为4时二进制码的每一位都要变,能使数字电路产生很大的尖峰电流脉冲。而格雷码则没有这一缺点,它在相邻位间转换时,只有一位产生变化。它大大地减少了由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时逻辑的混淆。由于这种编码相邻的两个码组之间只有一位不同,因而在用于风向的转角位移量-数字量的转换中,当风向的转角位移量发生微小变化(而可能引起数字量发生变化时,格雷码仅改变一位,这样与其它编码同时改变两位或多位的情况相比更为可靠,即可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但格雷码不是权重码,每一位码没有确定的大小,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大小和算术运算,也不能直接转换成液位信号,要经过一次码变换,变成自然二进制码,再由上位机读取。解码的方法是用‘0’和采集来的4位格雷码的最高位(第4位)异或,结果保留到4位,再将异或的值和下一位(第3位)相异或,结果保留到3位,再将相异或的值和下一位(第2位)异或,结果保留到2位,依次异或,直到最低位,依次异或转换后的值(二进制数)就是格雷码转换后自然码的值.
  异或:异或则是按位“异或”,相同为“0”,相异为“1”。例:
  10011000 异或 01100001 结果: 11111001
  举例:
  如果采集器器采到了格雷码:1010
  就要将它变为自然二进制:
  0 与第四位 1 进行异或结果为 1
  上面结果1与第三位0异或结果为 1
  上面结果1与第二位1异或结果为 0
  上面结果0与第一位0异或结果为 0
  因此最终结果为:1100 这就是二进制码即十进制 12
  当然人看时只需对照表1一下子就知道是12
  格雷码解码的Pascal 程序:
  var x,y,i:longint;
  begin
  readln(x);
  for i:= 30 downto 0 do
  begin
  y:=(x and (1 shl i )) xor (( x and (1 shl(i+1))) shr 1);
  x:=x and not (1 shl i ) or y;
  end;
  writeln(x);
  end.
  var
  x,i,n:longint;
  begin
  readln(n);
  x:=n;
  for i:=1 to 31 do
  begin
  x:=x shr 1;
  n:=n xor x;
  end;
  writeln(n);
  end.
  格雷码转换快速方法
  (假设以二进制为0的值做为格雷码的0)
  G:格雷码 B:二进位码
  G(N) = B(n+1) XOR B(n)

  2位元格雷码 00011110 3位元格雷码 000001011010110111101100 4位元格雷码 0000000100110010011001110101010011001101111111101010101110011000 4位元2进位原始码 0000000100100011010001010110011110001001101010111100110111101111

[编辑本段]格雷码转二进位数
  二进位码第n位 = 二进位码第(n+1)位+格雷码第n位。因为二进位码和格雷码皆有相同位数,所以二进位码可从最高位的左边位元取0,以进行计算。(注:遇到1+1时结果视为0)
  例如: 格雷码0111,为4位数,所以其所转为之二进位码也必为4位数,因此可取转成之二进位码第五位为0,即0 b3 b2 b1 b0。
  0+0=0,所以b3=0
  0+1=1,所以b2=1
  1+1取0,所以b1=0
  0+1取1,所以b0=1
  因此所转换为之二进位码为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