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指点用运传压表控制恒压供水

楼主(2006-01-06):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一运传压力表控制变频器来恒压供水,反映迟钝 怎么处理,总是不能达到要求,运传压力表是电阻型的400欧的,接的10V电压,控制输入端选的是电压档

网友A:
PID参数设定得不太好,增大P,减小D反应就会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