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提高功率因素的方法

楼主(2006-01-06):
   一板材加工厂,用两台800KVA变压器并联运行,所带低压负载约1550KW(大小电机100多台),有两台电容补偿柜,补偿电容为20kvar20个,实际显示功率因素为0.83左右。另外在生产线源头为一台1230KW的绕线式10KV电机(带油站和齿轮机及切刀),使用10KV电源,配有水电阻启动柜但是没有无功补偿装置。全厂外网10KV是从变电所独供的专用线。
   现在,由于功率因素为0.83左右,而供电局要求在0.95及以上。所以,该厂每月都被供电局罚款。1)在所有低压负载负载率变化不大或者说基本在满负荷运行状态下,能否再增加补偿电容?2)10KV电机是否需要无功补偿?加补偿后对功率因素提高有多大?
   上诉解决办法是否可行?请教斑竹和各位师兄,有什么好的其他方法?

网友A:
1,检查原电容柜是否正常运行
2,若正常,宜在低压增加约450Kvar自动补偿电容
3,10KV可以增加高压电容补偿

网友B:
加补偿啊 ,1230KW电机边上加就地补偿,别的地方要不要加要看实际工况了,补偿的投切级数也要根据你的工况来决定的,如果嫌麻烦可以找我公司帮你做,全部搞定,保证达到要求,我们是专业的哦。不过功率因素供电局的要求应该是0.90以上吧,0.95以上会有奖励的哦。不过做补偿柜的时候最好测量一下谐波含量,谐波量大会引起电容经常损坏,如果电容柜是接触器控制的话,接触器也会经常烧的哦。
联系方式:13916943355,13564109194
tang820118@163.com

网友A:
  楼上的,不要误导人家,2个800KVA的用户独立配变的补偿要求是在0.95以上的,不是0.9.

网友C:
对于高压马达,如果负载和额定负载差不大,功因是比较高,但是要求达到0.95还需要补偿的,低压部分依你讲的现状,可以增加补偿,要注意谐波含量,电容器电压选择,可以做分组投切,要设计好各组容量,还有你在做之前最好检查下原来电容有没有损坏.你目前的变压器是超负荷运行,要留意两台变压器负荷是否平均

网友D:
增加高压电容补偿比较麻烦,在低压增加容补偿柜采用自动补偿装置

楼主:
 多谢各位~!~!集思广益使我收益非浅,
   原来的电容补偿是400kvar,经过仔细检查都是好的,正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高压电机的补偿,大家说的就地补偿和电容补偿,是否是一个概念?我想请教一个问题:除了电容补偿以外,是否有其他更好的补偿办法?既经济有实用的,比如说,进相补偿等等。
   麻烦各位再给详细说说,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用进相机补偿好,但价值比电容高得多.

网友A:
  to:大圣.齐天
  见你同时能做这么多工作后,真不知怎说,得向你学习学习,有空发邮件聊聊:
fjn36@126.com

楼主:
to:怪人
   你这么说,让我无地自容,在共控网上,很多高手和老师都是我要学习的榜样,让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我是新疆人,太偏远,能在此向大家学习和交流,深感荣幸,愿意与所有同行交朋友~!~!
   QQ157309035   邮箱:sxd_xj98@126.com

网友E:
可以考虑加高压补偿.效果比低压好.不过我没有见过自动的.都是手动投入.

网友F:
   可以找专业的公司做最好选品牌好的,可以请教ABB、施耐德的应用工程师只要一个电话,不要钱的。。。。。。

楼主:
   如果,大家是倾向于高压做补偿,那么,我还是选用进相机,因为用高压电容补偿,需要一个进线、一个电抗、一个电容柜,占地方不说,而且高压电容大家都喜欢用进口的(在新疆都用诺基亚的),造价太高。而进相机比它省钱的多。
   而且,用进相机补偿,是直接作用与电机转子上,改善电机本身的运行状况,外置电容补偿,是对电网补偿,对电机本身的运行状况没有改善。

网友G:
请问使用电容补偿后有功电度表会转慢吗?谢谢

网友H:
高压电容补偿占地方是真的,如果有预留的地方还是比较方便的,其实现在的国产电容质量还可以的,我们公司三个变电站(2个6KV一个10KV)都用国产电容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