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纸记录仪的应用

楼主(2006-01-06):
 我有无纸记录仪,最多可以128路数字信号输入,32路模拟信号输入,请教各位高人,这样的东东用在化工行业什么样的机器或者设备上,谢谢了!

网友A:
对现场数据不需要处理,但是需要监测的场合都可以用,比如,我们公司就对需要监测不参与控制的信号独立处理,使用无纸记录仪来监测并保存数据记录,来进行分析。并为以后分析和发现问题提供数据依据。

楼主:
老胡子兄弟,那你能告诉我那么多路的纪录仪用在什么设备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