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界面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6-01-06):
我请教各位,是否可以将台达人机界面PWS1760与OMRON PLC及台达变频器进行通讯控制吗?
在台达人机界面的宏程序是否在其中起了作用?
我在宏程序中更改与变频器相连的端口的通信设置会不会引起人机界面与PLC的通信错误?

网友A:
这个功能完全能够实现:首先声明一点:PWS1760是罗升公司的产品,品牌为HITECH(海泰克)!!非台达产品!
HITECH可以双口双通讯,可以驱动两种不同协议的PLC、变频器!OMRONPLC和台达变频器在HITECH驱动里面都有,你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B:
求教HITECH 1711和OMRON PLC(CPM1)通讯连线引脚接线图
jitafengyun8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