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MATION STUDIO可以代替PG2000吗

楼主(2006-01-06):
我使用的设备是用PG2000编程的BR2005系统,我发现用PG2000装载操作系统和程序步骤比较多,而且容易不成功.是否能用AUTOMATION STUDIO可以代替PG2000吗?

网友A:
除了极个别情况(比如DM455不能用AS编程),可以用Automation Studio代替PG2000,而且更方便进行软件管理,下载和调试。

网友B:
我知道一个网站,上面很多相关资料,也许对你有帮助……
----------------------------------------------
详细信息可进入通信技术网   http://www.linkkey.com/
PLC、转换器、远距离驱动器等综合技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