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记数

楼主(2006-01-06):
请问我想在AT89C51上实现高速记数的功能,能不能实现?

网友A:
频率、脉冲宽度、计多少?

楼主:
我自己编了一个类似的程序,在KEIL软件上模拟运行了一下,感觉反应速度不快。主要分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记数器的外围信号输入,并进行初始记数。
第二部分为数字转换,将无符号数字转换成6位字符。
第三部分为将六个字符按先后顺序通过P0和P2口进行片选式的输出。
我将焦点都集中在了显示输出的环节,只有在输出端口扫描完一个周期后,才会去检测是否有记数信号的输入。
我欲选的晶振为12MHz,50KHz以下,6位数字。
请帮忙我的思路是否有错误?

网友B:
50K,每一次中断操作不能超过20uS,一个中断的PUSH,POP保护现场都要十来个uS,我觉得你的程序用循环结构绝不可能检测到那么高速的脉冲。你可能需要换晶振,换那东西应该很方便的呀,如果你换个24M的,那就有40个uS可用。把显示放大循环里处理,包括比较耗时的BCD转换。用定时器中断或外部中断来计数,中断里只进行计数,不进行其他的操作。理论上显示会偶尔有读到半个字的情况,但只是理论,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A:
‘用定时器中断或外部中断来计数,中断里只进行计数’是会产生上述问题。
但计数过程应该是采用计数器方式,50K 是没有问题的。注意把显示扫描过程使用中断完成,不要采用位延时扫描。

楼主(2006-03-17):
我现在已经成功的用中断进行加减计数操作,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不知道运行时是否会影响输出显示,会不会有显示不及时的问题。

网友C(2007-06-21):
高速计数的频率与单片机外围晶振的频率有绝对关系。晶振频率越高,计数频率越高,但AT89C51的晶振频率不可超过33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