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变频奇特故障

楼主(2006-01-06):
西门子440变频不接电机可以运行50HZ
一带电机在20HZ以下可正常一直运行
在20HZ以上就跳闸F22!
真是怪事,高手能来评论一下?

网友A:
确定变频器之前有没有,动过参数之类的,还是在用的过程中,发现不行的,和你之前是怎么用的,有一定的关系。说清楚F22是什么故障代码。好帮你分析。

楼主:
F22代码;
是检查IO板,它必须完全插入

网友B:
换一台变频器试试,如果还是报警,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或者换电机,最好把接线段子再检查一下.

网友C:
MM440的F0022原因很多;接触不好,过流,干扰都有可能

网友D:
MM440的F0022原因很多;接触不好,过流,干扰都有可能
还有可能是084坏或者是084的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