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感应树脂的厚度传感器选用(攻关)

楼主(2006-01-06):
UV树脂(液态)在80度高温下涂布在铁板上,要求能在这环境下正确感应树脂的厚度,现使用超声波传感器,经常出现误感应.

网友A:
建议使用电磁感应式位移传感器,请问UV树脂的厚度一般在多少??
有兴趣的请与我联系:0512-68669277   偶姓秦

网友A:
请问UV树脂的厚度一般在多少?可以采用电磁感应式位移传感器
有兴趣的请联系我,0512-68669277 偶姓秦

网友B:
超声波误感是因为你表面不平,你加工时把平面弄平就行。

网友A:
可以用Z300试试

网友C:
想必精度要求也不高,可以考虑经济型的光纤放大器产品!当然光纤头要选择耐高温的!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回复!!!!!
    精度是不高,只是要能正确感知是否有液就行了,光纤类传感器已尝试过,是基恩士的.它是可以基本达到要求,可由于工作环境为高温,且有腐蚀性咯,而光纤的传感器距离不大,很靠近液体,会有少量液体凝结中传感头上,更影响其寿命.(在传感头保护上是否有方法呢?)厚度一般在2-3mm,铁板表面不透光的.

网友A:
如上面苏州秦工说的,成本方面允许的话,可以考虑用激光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