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油冷电滚筒

楼主(2006-01-06):
有哪位高人说说油冷电滚筒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内边是否有变速机构?还是像旋转变压器一样?

网友A:
很简单   内部就是一台普通电机  加一个减速机构   不要想那么复杂    我都修了好多台了    就是维修后的装配比较麻烦啊

楼主:
多谢指教!

小旭!

网友:
皮带上都用,就是 电机,减速机,在一起的,里面有油!没有什么

小旭!

网友:
皮带上都用,就是 电机,减速机,在一起的,里面有油!没有什么

网友B:
补充一点,油就用普通的机械油即可。

网友C:
电动滚筒国内销售的,质量比较好的算BDL和英特诺,都是德国品牌,国产的应该算浙江湖州滚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