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功补偿问题

楼主(2006-01-06):
我想请教各位大虾,如果将功率因数补偿到一的话会不会出现并联谐振?后果会怎样?功率因数一般补偿到多少合适?

网友A:
应该是工电局要求的0.
9以上

网友B:
^_^,楼主,并联谐振不是由于光补偿电容造成的,是补偿电容上串联电抗并由于数据计算不准造成的,串联电抗主要是为了抑制谐波,不过这种单调谐并不能吸收太多的谐波量,如果谐波量大建议加装谐波滤除装置(呵呵,偶来推销产品了),具体产生谐波的设备我在这个论坛里面说过的,你找找看。功率因素在工业上电业局要求是0.90以上并且不能超过1(即过补),这个是指每月平均值啊,达不到是要罚款的。
    有想法可以大家一起聊聊,我是做谐波治理兼无功补偿的,联系电话:13916943355(短消息收不到)
MAIL:tang820118@16.3.com

网友B:
不好意思,关于谐波的帖子是在电源论坛里面。

网友C:
  会产生谐振的,最严重会导至整个电网的没法运行!补到0.98最好.

网友B:
楼上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补偿到一只能说不一定会产生谐振,产生谐振的条件并不是功率因素补偿到多少,而这个要通过计算,或者通过计算机仿真得到并联的电容电抗的谐振点而知道的.

网友C:
  楼上说得对“不一定会产生谐振”,但建议用户不要调到1.0。

网友D:
理论上是没问题,但是成本上考虑因该没必要

网友E:
将功率因数补偿到1的机会很小,要么超前或滞后,实际上调到0.9-0.95左右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F:
我公司要求达到0。98

网友G:
我们厂有1200,2400,3600电容器组三组,生产连续运行,运行要求就象"不做技术做销售"讲的一样,他说的也很明白,比较专业.

网友H:
一般来说,在供电要求上把功率因数补偿到0.95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I:
  大多数自动化补尝仪厂家的默认设置是0。99我建议就补到0。99
当然这个值很困难、但是我建议最好选择功能好的仪表,比如在运用 功率元件设备多的厂家就选择带诣波保护的产品、一般的到少也少选一个能够自动调节C/K比值的仪表。

网友J:
实际使用中应该有谐振的可能,我发了一个这样的帖子了。
我厂车间里的补偿电容曾经突然暴烈保险,事故的现象很激烈。事后检查,没有短路、接地故障,电容也没有损坏,更换保险后又能继续运行。
这种现象并不常见,我想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谐振吧!

网友K:
功率因数到1不一定产生谐振,

网友L:
不要超前或者滞后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