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CONDUCTOR NT 的死机故障

楼主(2006-01-06):
本人手头维护的两台CONDUCTOR NT 操纵站,有一台的CONDUCTOR NT 总是死机,并且只是CONDUCTOR NT死机,其他的windows应用软件和windows系统正常,哪位高手能给指点一下该从哪一方面着手处理。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
conductor NT 有个数据库,看看它的大小是否正常。

网友A:
conductorNT 有个数据库,看看是否数据库太大影响运行的速度啊。

网友A:
大家互相帮助,conductor nt我研究了2年半了,还算有点心得。哈哈,wangbin791010@163.com有问题问我好了。不过不能保证都能解决哦。顺便介绍一下我负责的系统
INFI90 OPEN系统,2500点,使用NT系统。双服务器,5个客户端。
使用MFP03 CIS22 ASI13 ASO11 DSI02 DSO14等主要模件。另外服务器我都是自己重装过的,实在不行,你就重装conductor系统好了。^_^

网友B:
系统有两个数据库,标签库和历史库,哪个会影响系统运行?

网友A:
应该是历史数据库可能会影响性能,标签库不会有多少数据的,当然要看你具体的控制回路有多少控制点。

网友C(2007-11-07):
请教我用的是NT,最近发现客户机在打开操作面板的时候特别慢,但是服务器又比较快,根据操作说明上说的增加等待空间内存,设置为14MB,还是不行,请问有谁碰见呢?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们处理问题一般都是用比较的方法,第一,如果你有两个client,你可以看看是否两个都一样慢,第二,你的机器正常使用了多长的时间,如果时间太长了,也许机器本身硬件的问题。第三,你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段时间有没有改过任何的设置或者机器硬件有没有什么地方动过。这些问题检查下来,在去看设置是否有问题。一般设置好了的参数,不需要去修改的。电脑本身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