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张力电机

楼主(2006-01-06):
最近遇到张力电机的相关问题,希望帮忙。如有资料请发到wuhui690613@163.com谢谢!

网友A:
你碰到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请问张力电机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C:
你问的张力电机是干什么用的,你遇到的又是什么问题?

楼主:
对不起,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需要张力电机的相关资料和大家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有一个朋友单位的塑料编织袋厂需要上一台张力电机,要我帮忙在网上查一查,但没查到,所以请大家帮忙。

网友D:
查“张力电机”大概是查不到了,建议查“磁粉电机”、“张力控制”

网友E:
用力矩电机或滑差电机

网友F:
张力电机主要指用于张力控制的电机,用矢量变频器和普通的交流电机就可以控制张力了。

网友G(2007-04-14):
力矩电机

网友H:
to 唐山味儿不浓
力矩电机俺没有用过,一般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可否简单介绍一下工作原理和使用的注意事项?
to 搂主
如果需要高的张力精度和高的动态响应,恐怕单靠一个电机很难搞掂,价格比较经济的方案:可以用一个有力矩控制接口的变频器加异步电机另加一个上位控制器计算卷径,然后计算并控制电机的出力,实现恒张力中心卷取;更好的方案须使用张力传感器闭环控制,可以使用速度方式或力矩方式,驱动也可以选变频或伺服,视乎精度、速度的要求而决定!

网友G:
to 酒月:

   交流电机,堵转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