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求教

楼主(2006-01-07):
前不久生产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一次风机执行器挡板自动关闭,造成事故,在过程点改变中只找到事故处理中位置信号从0到25%,而无当时的关闭过程值,事故报警中有一PVBAD指明当时PV是坏值,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这是与现场故障有关,是回路断线或者是变送单元坏了,建议查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