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AM5017AI接上温度变送器为何读不出值?

楼主(2006-01-07):
我们用的是ADAM5510E/TCP插模拟量输入模块ADAM5017,接上温度变送器后,为何读出的电压值是0;
  在模块设置里面我们也设置了,温度变送器的输出范围是0~5V,也就是5017的输入范围。
为何调用函数后,老是读不出值??
   在运行程序时出现 divide error 这是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需要怎么设置一下 format吗?
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俺问题处在那里了啊?
急急!

网友A:
万用表量温度变送器是否有输出电压。

楼主:
大哥 我在上面放个发光二极管都亮了啊!
就是在调用函数是读不出来值啊!
不就是这样吗?
   init501718(slot);
   for(i=0;i<8;i++)
{  while(AiUpdate(slot,&channel)==0)
     { get501718(slot,&channel,pValue);
        printf("channel=%d,data=%d",channel,*pValue);
      }
}-------这样我试过了读不出来,都是0。
不就是这样吗?
大哥 帮我分析一下 啊!
在问下这个函数:AiUpdate();
到底是在该函数返回值=0还是!=0时,才开始读模块的值啊?
怎么回事 啊?
init501718(slot);
   for(i=0;i<8;i++)
{  while(AiUpdate(slot,&channel)!=0)
     { get501718(slot,&channel,pValue);
        printf("channel=%d,data=%d",channel,*pValue);
      }
}-------这样我却读出了值,怎么和你们介绍的不一样啊?
还望高手帮我侃侃啊!
摆脱了啊

网友B:
和我遇到的问题差不多,我也是读不出来数据!
有时间告诉我E-mail:yjl_chengxin@126.com

网友C(2006-04-12):
for(i=0;i<8;i++)
{   while(AiUpdate(0,&i)!=0);
    Get501718(0,i,&val);//Get in from ADAM
    printf("Ai[%d]= %f\n",i,val/1000.0);
}

网友D:
以下为电子版手册中对于AiUpdate的返回值为的说明: 0 : Ready -1 : Not ready -2 : The hardware of the module failed 示例程序中是这样写的: while(AiUpdate(0, &ch)!=0); // <-注意这里有个分号 Get501718(0, ch, &(aiv[ch])); 也就是说当模拟量通道未更新完成时(AiUpdate函数返回值不等于0),程序处于等待状态(一直在while里面循环,执行空指令),直至模拟量通道更新完毕(AiUpdate函数返回值为0),跳出while循环,执行下一个取值函数(Get501718),示例程序没错,按这个做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没有错,我已经使用了无数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