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接法

楼主(2006-01-07):
我着有个主令控制器   上面有个电位器,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电位器有4条线!~   该怎么接!~  是接在ABB  ACS-800上的 !~
是不是只用3条线!~ 另外一个不用吗?
请指示!~

网友A:
四根线都是怎么定义的?按照一般定义接线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频器的外接电阻一般只用三条线。

网友C:
四根线的一般用在音响器材上,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