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时基不准

楼主(2006-01-07):
有一个控制系统使用一台三菱FX2N PLC的M8011作为时基,但最近发现这个时基好象不准了.表现为:根据它计算出来的数据也不准,关掉电源再开,数据恢复正常几分钟,又不准了.令人挺头疼.请教各位,PLC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吗?有无好的办法(软,硬都行)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三菱在控制精度上没法和西门子比,三菱的优点就是易入门.我以前用三菱FX2N,参数误差很大,很头疼.现在我用西门子的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

网友C(2006-02-16):
应该不关晶震的事。

网友D:
使用PLC内部时钟时还要考虑PLC的运算周期,否则你永远得不到精确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