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HB00热插拔底板的安装.

楼主(2006-01-07):
请问一下这个底板是不是直接装在导轨上.然后再在上面安装IO模块?能不能告知具体的安装方法.还带有ET200M.

网友A(2006-12-26):
用在ET200的扩展机架上,安装需要有可热插拔导轨(不是普通的
DIN导轨),这个底板只能安装两个40毫米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