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普洛菲斯PG触摸屏

楼主(2006-01-07):
我这里有两块普洛菲斯PG触摸屏在亮两分钟后自动黑屏,什么也看不到。在触一下后就会变亮,正常显示。接下来再黑屏。其它50多块没有这种现象,一直显示。请问各位大哥,大姐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把内部位关掉

网友B:
你调出菜单看看背光灯设置有没有问题,再检查一下的plc程序和电池。我以前遇到上述现象!

楼主:
程序都是同样的,触摸屏是新的,应该不会使电池的原因吧!

网友C:
应该是背光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D:
为了增加背景灯的使用寿命所使用的保护功能

网友A:
我遇到多了。。把内部位关掉就OK了。。。调参数要先关机在开机才能触发菜单的。。

网友E:
搞好了吧,没有的话打给我吧,0512-51270019!

网友F:
屏保留着不是瞒好麻,可以增加使用寿命,PROFACE有这功能本来就给你用的关了干麻.对于不常操作人机又不用常看人机显示的建议使用此功能,对于不常操作人机又要看人机显示的可以关掉此功能

网友G:
应该就是设定了屏保.你取消屏保就可以了

网友H:
应该是屏保问题;
如果需要去掉,按照用户手册进off line模式,自己设定;
或者找北京天任青岛办事处帮忙。

网友I(2006-02-08):
这是设定的屏保吧,可以在系统设置中修改,随便按屏的三个脚,然后OFF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