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MATION STUDIO的优点

楼主(2006-01-07):
AUTOMATION STUDIO比PG2000有哪些优点

网友A:
Automation Studio(以下简称AS)相比PG2000(以下简称PG)的优缺点:
1)AS是WINDOWS下编程工具,界面友好;PG是DOS下编程工具,界面单调;
2)AS可以通过ETHERNET,CAN,PROFIBUS,RS232/422下载和监控程序;PG只能通过RS232/422下载和监控程序;
3)AS可以仿真PLC;PG不能;
4)AS下可以看到硬件及其排列;PG下不能看到硬件;
5)AS下可以评估PLC负载,且内容丰富;PG的评估界面比较古板;
6)AS下有示波器功能;PG没有;
7)AS可以对SG4(intel平台CPU)编程;PG只支持SG3 (m68k CPU)
8) AS下可以用IEC的5种编程语言和C语言;PG只支持LD,STL和BASIC
9)AS可以对面板系列编程;PG不能;
10)AS下有伺服参数调试界面且可以生成过程曲线分析;PG下只能通过程序来调试且没有示波器看运动曲线;
。。。。。。
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