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细节上的疑问!关于分布式通讯

楼主(2006-01-07):
 以下是我的疑问:
     本人做的一个毕业课题是关于一个通讯方面的,即CIMS的一小部分,应该算是生产管理级的,想过很多设计,象DCS,FCS等等,因为我要以我的实验室现有的产品为基础,它的控制器是96系列单片机,因为是用于焊接方面,因此有很多质量方面的要求,在这方面应用于软件方面(模糊数学,神经网络)的应用,将修改后的参数实时传下去,因此实时性要求较高.
     以下是我的一些疑问:
    1. pc是232的串行接口,在数据传输时效性高的情况,并且控制多机下,无论是它和485或者和现场总线转换都会是一个瓶颈,那么考虑到用usb还是买总线的接口卡?
    2.在数据通讯时,如果是连接10台机器,在软件方面如果是1台设置结束后,然后第二台的话,那么势必会有延时,那么这时我会想到用多线程技术?
    我在这方面想了一些,因为没有实际的经验,希望各位能够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楼主: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A:
 用MODBUS RTU与MODBUS TCP的协议转换器,速度瓶项会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