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楼主(2006-01-07):
DVP01PU-H是否有圆弧插补

网友A(2006-04-24):
sc的主机现在可以提供圆弧插补功能。

网友B:
DVP-SC有圆弧插补吗?是什么指令呀?好像没听说过啊!

网友C:
DVP-SC目前是加入了圆弧插补功能,主要是通过两轴的同步输出实现,具体资料可发给你,010-82253225-6323

网友:
圆弧插补功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to:赵越锦
请问圆弧插补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怎样应用的,可否发一份相关资料过来,感激不尽
yy240pcj@163.com

网友E(2006-05-25):
就是控制 两个电机能走出一个圆形轨迹。

网友F:
目前圓弧補尖正在測試中...請期待
圓弧補尖:當畫圓時,x及y軸於同動時,將會有一個誤差,導致畫圓時,無法正確畫出標準的圓,因此在韌體的設計上,加入x與y軸的位置相互追蹤及補償,將可更正確的進行畫圓的工作。
台達PLC測試工程師 留

网友G(2008-11-25):
各位高手,dvp-14ss的PLC可否加定位控制模块?DVP01-SS系列的定位控制模块可否与三菱伺服放大器配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