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求助:对MITSUBISHI OMRON 小型PLC上2个模拟电位器如何在程式(或参数)中定义.

楼主(2006-01-07):
(无正文)

网友A:
脉冲累加和负累加,在加累加速度控制和上下限钳位就行了!

楼主:
NEWBRIDGE :很高兴能够认识你,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有一台FX0N PLC 就是象你说的一样,用于处理脉冲的累加,模拟电位器可以作累加的调整,但是你说的"在加累加速度控制和上下限钳位就行了!"我还是不明白(如何去控制模拟电位器或者说是去定义它在程式或参数中),不知道你是否有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和我分享.再次感谢!!!!

网友B:
LD 25313 DIV 250 #4 D00
MUL 251 #5 D02
LD20000
T0 D00
LD 20001
T1 D02
END

这是OMRON的,第一个模拟电位器对应250,第二个对应251通道,
最初他们中的数值都是200,经处理后D00中值是40,D02中值是1000,那么T0延时就是4S,T1延时就是100S了。

网友C:
  三菱   VR1   D8030    VR2    D8031
  OMRON         250             251

楼主:
十分感谢 DWLZ  QQ-QQ 两位的帮助,再次感谢.

楼主:
QQ-QQ: 小弟不才,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 VR1 D8030 " 特殊寄存器D8030 相对应指定的特殊中间继电器是M80**?
   有没有具体的关于以上VR 的相关资料与小弟分享.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