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6-01-07):
现有两个15KW的变频泵,两套控制回路!
一号运行正常,二号一经启动就跳断路器!
经查其电机正常,控制回路正常!
把两个电机在热继电器处倒线后恢复正常!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谐波干扰引起的,倒线后改变了线的走向,因而也就改变了干扰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