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太网数据采集

楼主(2006-01-07):
我刚接触labview,请大家指教!
通过以太网对对方的仪器进行数据采集,实现实时显示存储,并生成报表,用datasocket技术可以实现吗?我现在不太清楚怎么实现。(对方的机器没有安装labview)
请大家帮帮忙!很急!!!谢谢! 我的邮箱:gxd937@163.com

网友A:
可以。双方的机器都要安装Datasocket才行。labview的Demo里面有例子的。

楼主:
对方机器有往以太网发送数据的功能,我这边只是采集他传输的数据,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A:
可以,这样更省事。发送和接受的地址都要对应好,比如发送的机器要写清接受者的地址。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呢?因为我刚接触labview,不清楚该用什么函数、模块!
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你看一下labview的Demo,应该在Example的子目录下,很详细的,很多教材的例子也是这些。

网友B:
双方机器装Datasocket和LEBVIEW。

楼主:
对方机器本来就往局域网上发送数据,我只是接上一个接口,把它的数据采集出来,能实现吗?看LABVIEW的例子,也没有看明白,请高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C:
四川拓普测控的DAQNET网络化数据采集仪器和板卡恰好能满足这个需求。其网站:www.topelec.com.cn,不妨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