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车床控制电路爆保险的问题

楼主(2006-01-07):
我公司有一台CW6163轧辊车床,控制电路电压为110V,主电机15KW,电机主回路由四只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的星-三角起动及正反转。原主电路接触器坏一只,以前修理的师傅交坏了的接触器的的一相短接,所以每次反转时都爆主电路保险,但我将短接的接触器去掉,将星-三角起动改为直接起动(因暂无110V控制电压的接触器)连好后正转可以但反转还是爆保险,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故障内容说得不清,到底是那个交流接触器坏!如果是正转接触器坏会出现你所讲情况,去年正转接触器虽可启动但反转会引起短路而爆保险

网友B:
如果接触器都没问题,就要等电机停下来再反转

网友C:
如果直接起动可以的话.建议你把线路彻底改一下吧.因为重配线比查故障简单多了.何况是星-三角起动正反转电路.

网友D:
内容说得不清,到底是换向时爆还是某一方向爆呢?如果换向时爆可考虑适当加大点,老是一个方向爆的话80%是机械问题。

网友E:
你的情况我以前遇到过,问题是多方面的。电动机/接触器/控制电路/保险是否过小/电机制动是否有问题/等等。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配线路及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F:
建议你还是检查一下,星-三角起动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