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个方案把!

楼主(2006-01-07):
小弟要作一个系统,60个储灌的温度和液位的测量,大家推荐一个方案把,我有产品选择权!

网友A:
传感器+现场仪表+电脑终端即可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可行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两位仁兄的回复,您所说的现场仪表指的是现场总线仪表么(数字话的么)。现在有个问题是我要作的系统是一套DCS,传感器,变送器都是现成的。
现在的情况是控制站和操作员站都坏了,但安全栅还可以用,大家推荐一套系统把,60路液位和温度测量,显示。两个操作员站。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SAAB罐区管理系统,现场总线但价位可能很高,怕老兄承受不了,也可考虑PLC

网友D:
可选用浙大中自公司的小型集散控制系统PCC800,既然是数采监控用,控制站的主控可以不冗余配置,性价比很高!

网友E:
我们05年12月刚刚做了一个20个储罐的液位温度控制系统。存储物料为甲醇,柴油及汽油。控制方案包含罐区监控,WEB发布以及与定量装车系统的通讯等各个方面。采用的是我公司生产的DCS系统。有兴趣可与我联系:13516813964

网友F:
   我公司生产的DCS系统,做过储罐的液位温度控制系统,性能稳定,性价比优,有兴趣可与我联系:13569925363

网友G:
这么简单的系统还要DCS?

用RTU配上工控机就可以完成。

网友H:
楼上的有道理,不一定要用DCS

楼主:
给个访案把

网友I:
给联系方式,给你具体方案

网友J:
不知兄弟能否参考我公司的产品 XMHR-01 数据采集显示记录系统,PC机+数采器 构成最少20点,最多160点现场各种工业信号直接输入
的采集 显示 记录和查询;既插既用,简单使用;无须使用者花费宝贵时间学习,就可轻松操作使用,很实用。欢上网查看,愿与兄
弟取得联系,谢谢!
 网址:www.xmson.com.cn       信箱:xmson@xmson.com.cn

网友K(2006-02-07):
我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