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法兰差压液位变送器耐受低温范围有多大?

楼主(2006-01-07):
我单位高炉膨胀罐液位采用EJA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测量,进入冬季,气温骤降,外界温度大概在零下二十度,差压变送器出现电流输出波动,且幅度很大。操作工根据经验将蒸气管放在下面加温,差变正常。按说这种内充硅油的变送器低温耐受范围应当在零下四十度,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机械部件原因,还是电路部件原因,不知哪位高手可以解答分析。

网友A:
零下二十度应该可以承受的住,

网友B:
电路部件原因

网友C(2010-01-14):
1.内充硅油应用防冻低温硅油。

2.器件要用工业级的材料。

3.在零下40度的情况,要用保温装置。

4.还有用办热带把引压管用办热带捆好。

江苏金湖方圆仪表厂 13952302875

网友D:
-20度左右,再冷了电子元器件不行啊,可以加仪表箱啊加上伴热就可以啦

网友D:
双法兰表达法兰部分加上保温利用罐体温度可以啊,不要将法兰裸露就可以啊

网友E:
5楼的方法可行的。。另就是选择的变送器毛细管充灌硅油要选低温型的硅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