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集成电路板适应温度范围应在多少?

楼主(2006-01-07):
我单位高炉煤气放散系统调节阀采用ROTORK智能电动执行机构,使用已三年。前几天,气温骤降,执行机构出现远程控制异常,在现场发现执行机构不管在运行状态还是停止状态,两个倒相接触器频繁瞬间吸合又断开,而且还出现执行器报警显示,却不影响远程控制。我们根据当时故障出现在气温下降后,判断是由于温度过低造成,于是加装伴热保温措施,故障现象不再出现。上级技术主管对我们报上去的故障原因不认可,认为缺乏理论依据。不知哪位大师可以从集成电路上分析出原因来,多谢赐教。

网友A(2011-02-01):
这个问题 是潮湿造成可逆接触器 励磁吸合不稳造成! 潮湿造成接触器内部上下两部分吸合的矽钢片对接面导磁不好 引起的 我是做微电子检修的 解剖过很多的故障设备 有一点体会 有时间看一下我的网站 www.022rotork.com